想换转子,结果找的转子大2mm

楼主(2012-04-08):
原来的2.2kw电机不好,想换转子,结果找的转子大2mm左右,转子能车一刀么,高手在哪里

网友:
能,扫膛时就得车一刀

网友:
别车过头了。。。无法补救。。

网友A:
车时测量好,注意磁隙别太大了,而且铸铝的短路条有深度的,车掉一部分后,铸铝的短路条就会变细,电阻将比原来变大,影响功率而且损耗变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车时测量好,注意磁隙别太大了,而且铸铝的短路条有深度的,车掉一部分后,铸铝的短路条就会变细,电阻将比原来变大,影响功率而且损耗变大。

两头的铸铝能下进去,铁芯下不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磨床

我就想问问铣啊磨啊车啊,弄下去1mm有问题没,会不会有不良反应,电机力度取决于转子的粗细么,原来的转子重新缠过以后感觉力度小很多,有其他办法解决力度问题没

网友B:
为啥不尝试换个轴承?应该有内径大一个MM的轴承吧!动了转轴有条件做动平衡吗?不是那么简单就能把轴搞小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啥不尝试换个轴承?应该有内径大一个MM的轴承吧!动了转轴有条件做动平衡吗?不是那么简单就能把轴搞小哦!

不是轴,是转子铁芯 ,没表达清楚

楼主:
刚才车去了,从79干到77,明天试试过赢,我佛保佑好用吧,阿门

网友C:
电机重新缠过后力道不够是修马达的人偷工减料的结果
原来铜线,现在用铝线,功率最多达到原来的90%,或者减小线径,匝数,都能造成功率减小
我搞过一个铝芯电机,把线圈换成全铜的,线径,匝数都没变,结果劲比原来大了许多

网友D:
最好是车定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重新缠过后力道不够是修马达的人偷工减料的结果
原来铜线,现在用铝线,功率最多达到原来的90%,或者减小线径,匝数,都能造成功率减小
我搞过一个铝芯电机,把线圈换成全铜的,线径,匝数都没变,结果劲比原来 ...

你说倒了,原来是铝线,现在改成铜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好是车定子

车完了才说 ,定子貌似更难车吧

网友E:
注意动平衡   祝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E:
注意动平衡   祝成功

我在心中拜过佛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倒了,原来是铝线,现在改成铜的了
改铜的要改好功率肯定大,与转子没有关系,肯定是线圈哪里参数没搞好

网友:
还不如换电机。。。

网友A:
交流电机只要是烧线圈坏的,更换线圈后,功率都会下降,据说一般会下降百分之十至三十不等。
交流异步电机的转子一般不易损坏,你说的不好是不好在哪里?出力小了?还是有其它问题,比如异响,转时翁翁声之类的?

网友:
车定子是好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交流电机只要是烧线圈坏的,更换线圈后,功率都会下降,据说一般会下降百分之十至三十不等。
交流异步电机的转子一般不易损坏,你说的不好是不好在哪里?出力小了?还是有其它问题,比如异响,转时翁翁声之类的?

就是出力小了

网友:
最好不要车,有些东西不是你想车就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