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PX v1无刷遇风出现金鱼尾巴,大家的MCPX不知道怎么样?

楼主(2012-04-08):
MCPX v1无刷遇风出现金鱼尾巴,大家的MCPX不知道怎么样?还有尾电机是6MM的想用0716的参数:转速2-4W
轴径:0.7mm 轴长4MM
尺寸:7*16mm 替换不知道可以吗?

网友:
应该可以吧。好多这种小机改7mm的。我的GCP也改过了。效果还行

网友A:
改7MM电机  130MM尾管  锁尾有很大改善

网友:
改7mm尾电机,质量好的那种,并减少pitch,或者直接改d06尾,不过不耐炸

楼主:
2-4万转速够飞3d吗?

网友:
换3块钱的山寨尾翼!效果很好!

网友:
楼上具体说下哪种?

楼主:
回复 网友B:

能pm个链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7MM电机  130MM尾管  锁尾有很大改善

130mm的尾管是否比原配长

网友:
有刷mcpx尾巴稍改一下就很爽了 我这没改7mm,俩尾桨一起用锁尾都比较满意了

网友:
应该还是有刷电机的问题  力不够

网友:
130mm的尾管  是比原装的长

但这130mm不知是尾管的单件长度              还是装在机身上露出的长度

楼主:
看来要改7mm电机轴用0.8mm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