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003舵机真的除了当油门舵 其他的都不行吗

楼主(2012-04-08):
S3003
舵机
真的除了当油门舵 其他的都不行吗

网友A:
当斜盘也可以啊1,固定翼3 D机也可以啊

网友B:
futaba s3003是很不错的固定翼舵机和直升机入门斜盘舵机啊!
楼主不要做器材党

网友C:
还好除了速度和扭力小点外没别的放心用就是了

网友D:
当倾斜盘舵机也可以,寿命很长@( ̄- ̄)@

网友E:
LZ碉堡了,油门舵机不需要那么大的,用个9g就可以了。
用3003做油门舵机,就是和重量过不去。

楼主:
我飞像用在 风神50 上

楼主:
用在风神50上

网友F:
想我初学直机时,一架90度斜盘的30级,3颗3003 副翼升降油门外加一颗灰剩995推总距 就练完四面、、、 只能说可以用,但不推荐

楼主:
顺便问一下 用什么尾舵好 标准就行

网友G:
不是不能用,是说有比它更适合用的,何必非要纠结在下限呢?有入门配置、推荐配置、高配、顶配、骚包配,看自己选择了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