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纠结的选择机,给点意见吧.

楼主(2012-04-08):
SAB GOBLIN 700   Mikado logo 600     Mikado logo xxtreme    JR E8 我知道虽然不在一个级别里,但是我想能暴力3D,有高人能说说他们的优缺点么?或者哪个更好.各位给点意见吧,谢谢拉.经过大家的推荐,那现在就剩下2个飞机。 X7和logo 600或者 logo xxtreme了~来个高手分析下撒~万分感谢。难道LOGO 600在设计中有欠缺?XXTREME就是实在太大点了吧.

网友A:
哈哈

狗不理合适用来把玩,用来玩3D就不推荐,老狗600比较合适,但飞机比较轻飞起来不够暴力,巨狗是温柔3D,想爆也爆不起,不合适楼主暴力3D。翼爸就更别想,不是主流,又贵性能又不好,别考虑日系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狗不理合适用来把玩,用来玩3D就不推荐,老狗600比较合适,但飞机比较轻飞起来不够暴力,巨狗是温柔3D,想爆也爆不起,不合适楼主暴力3D。翼爸就更别想,不是主流,又贵性能又不好,别考虑日系机了。
那有推荐的机器么?

网友A:
 暴力3D推荐亚拓450~700E都可以。泰世X5,X7。美国WHIPLASH 90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暴力3D推荐亚拓450~700E都可以。泰世X5,X7。美国WHIPLASH 90E
恕新手不懂,不是说亚托的质量不咋地么?

网友B:
暴力不暴力关键看电装和手法

网友A:
其实亚拓还不错了。不要用他的电子东西就好了。

网友:
有这三架就够了

网友C:
LS的有道理,不过这巨狗真的智能温柔3D。。至少目前是
听说换了753的浆,会灵活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亚拓还不错了。不要用他的电子东西就好了。
今天YT500 原厂马达.....轴承又有声音了...第二个了,一个星期飞5块电池,才飞了3个星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暴力不暴力关键看电装和手法
传动系统有点关系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LS的有道理,不过这巨狗真的智能温柔3D。。至少目前是
听说换了753的浆,会灵活不少
看国外的老外,玩巨狗,虽然不是很暴力那种,但也很美,那动作配合的.就是巨狗的电池伤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D:
1有这三架就够了

好机啊,3个,口水中.但是听说LOGO 600的皮带每次飞前都要调整特别的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暴力3D推荐亚拓450~700E都可以。泰世X5,X7。美国WHIPLASH 90E
现在我是500E 想换个大点的.XCELL 的飞机头,觉得不好看.

网友E:
狗不理就可以,要不x7和700,logo根本不能暴@( ̄- ̄)@

楼主:
引用 网友E:
狗不理就可以,要不x7和700,logo根本不能暴@( ̄- ̄)@
原来LOGO 600反而不能暴力呀....

网友:
标题

我觉得x7不错,电装蝎子,舵机是高压的,vbar性能也可以,原厂配置够折腾了!

网友:
LZ想要大的 就X7,  想小一些就 X5,都是相当暴力的飞机,

网友:
暴力横行的年代啊

网友:
楼主想要暴力3D,水平应该已经不错了,那么就应该知道再高的高高手玩暴力3D,一年炸个几次都是很正常的,省钱,省力(修起来方便),配件易取得,和机身主体比较硬朗,耐炸是很重要的标准。
至于动力上的暴力,那完全就是设备的关系了,蝎子的限量版高扭力电机,Kontronic Jive HV电调,TP 65C的电池,你手法再不好,掉转也不明显了。舵机够给力,90机转速即使2300转,动作也能精准到位,指哪打哪。
建议YT 700E,上套比较顶级的动力和舵机,能弥补本身机身较重的缺点。GOBLIN和巨狗都是娱乐和扫场机。LOGO是好机,能爆能柔,但很多不省心的地方,飞过的都懂。

PS:重的飞机可能会感觉有力量感,但是绝对是越轻的飞机越好飞,力量感不等于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