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玉兔的松杆定点漂移问题【自稳很稳】

楼主(2012-04-08):
折腾兔子有一段时间了,确实是不可多得,性价比超高的一个好东东,特别是自稳,如果机架没问题,用默认参数就非常稳,但松杆定点和一键返航一直用的不太顺利,之前只要一开一键返航,就乱飘,后来升级了最新固件,这个问题没有了,但松杆定点仍然不是特别好使,现象是:
1、自稳脱控10s以上,轻微漂移
2、不管GPS定位多长时间,甚至等上5分钟,只要一开松杆定点,马上就朝一个方向偏走了
3、开始怀疑是水平校准和罗盘校准的问题,多次按照视频教程中的方法校准,没什么效果
4、偶尔能松杆定点成功,效果还真是非常好,能明显的看到飞控调节JJ维持在一个固定的位置
看了kissghost的帖子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98438
现象和我的很像,马上去飞场试了一下,GPS定位后等2分钟,然后解锁,先自稳模式下飞了1分钟航线,悬停稳定后,切松杆定点,JJ似乎犹豫了一下,然后还是坚定的往一个方向飘走了,多次调试都这样
换第二组电池,现象依旧,郁闷了
大家有碰到类似的情况吗?是我JJ设置的问题吗?

网友:
GPS定点还是在学习当中的,精度不能和X和D厂比的,不然X和D可以卖这么贵啊

网友:
飞下来感觉GPS的精度不是很高,不知道视频里那种脱控飞行是怎么做到的

楼主:
其实我要的精度不高

能够在20m范围内飘就可以了,但目前的情况来看,除了极少数几次能够稳稳的定在5m范围内,其余大多数情况都是往一个方向飞走了,没有任何往回控的意思,一般我都是等到再不打舵就炸机了才打一下,但整个过程中貌似兔兔木有根据GPS坐标控制的意思,或者它认为目标GPS点就是偏着飞的那个地方?飞场不会有问题,一个大草地,旁边是条河,没有可见的干扰源。固定翼FPV和汽车导航都没有问题,大家传说中的因为反射信号导致定位不准的原因应该是不存在的

楼主:
而且我哭

自稳模式下我甚至都可以脱控了,虽然时间短,hoho,但定点模式一直不好使,主要是最近上了狗2,本指望着能定钉子航拍呢,呵呵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 我的情况是:在空中自稳后开 定高定点,飞机会先  抖  一下,然后就可以定高定点了,不过有一半以上的时间,开了后  抖  了后还是没有成功,仍然会向一个方向飘走!!但是,206固件的自稳真的很不错!很稳了!

网友:
GPS的定点不是真正定在某个点不动,民用的GPS精度有限,一般能达到10米就是很不错的了,所以你也不要对GPS松杆定点的要求太高。如果仅是在眼前练习飞地,根本用不上定点,用飞控本身的功能脱控可以飞得更稳,但在远距离飞行时,用处就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够在20m范围内飘就可以了,但目前的情况来看,除了极少数几次能够稳稳的定在5m范围内,其余大多数情况都是往一个方向飞走了,没有任何往回控的意思,一般我都是等到再不打舵就炸机了才打一下,但整个过程中貌似兔兔 ...
如果摇相回中的误差太在,飞控是会认为你没有松杆的,持群里今我已经上传了新固件,将松杆回听允许误差放大了。

楼主:
多谢兔哥

明天下 载来试试看,我怀疑的原因也是这样:
1、飞控认为未松杆(但我用兔子的上位机软件监控过松杆的位置,松杆回中后基本上每次的偏差都在10以内,应该是不错了)
2、GPS位置偏差

网友:
细细调节下 兔子给你惊喜

估计是调试的问题  这是我今天飞的录像  外场5 级大风,听声音就知道了   兔子GPS 还是很不错的
http://www.tudou.com/v/Kr2BlE7DU7E/&rpid=25026253&resourceId=25026253_04_11_99==.html

楼主:
多谢,能不能把你的开关图和参数抓个图发过来参考一下啊

非常感谢

网友:
麻烦上个开关设定图 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