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120D02S 油门与螺距配合问题!

楼主(2012-04-08):
我的02S配的是D7的控!这段时间的实际使用没有感觉到各位大大所说的那么麻烦! 也许是我的技术还没到用完所有功能的时候吧!不过目前对于我来说够用!

     正题:我的02S D7控上的油门曲线用的三点 L:0  M:40  H:80    螺距曲线:L:0  M:25  H:50 这几天发现一个很恼火的问题  要让JJ起飞油门起码2/3 后才能起来而且我都是慢慢推上去的 !  接下来就是我每次惊心动魄的时候。每次慢慢(慢慢哦!因为我不相信什么快速推油门脱离地效的说法)推油门到2/3后JJ都不是缓慢离地,而是每次(注意是每次)都像是脱缰之马的一样的一串而上!!很是吓人~~~完全是考验我的反应!  不知道是我的其他设置有问题吗?  我的D/R EXP 是100  和 -30  接受器上的三个分别是11点9点和12点位置 !

我能肯定我的飞机在油门50%的时候2个主桨是水平的!   所以我想求教下各位大大是我的控哪里设置错误咯吗???

楼主:
刚才看咯入沐兄关于D/R EXP的帖子! 难道是我的D/R EXP 设置有问题? 正30和-30手感上可能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吧! 不过等这个问题解决了! 我还是接受入沐兄的建议  新手建议把EXP 调高点!

网友:
我飞MCPX的ELEVATOR D/R EXPO是80 40,室内练悬停是比较温柔的了,你用100 -30这个有点猛哦。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数值影响油门吗?  或者说是和我起飞突然很快的离地有关系吗?

网友:
请检查你的主轴限位环有没有锁好,看大齿轮是否会上下滑动,如果会上下滑动就会导致突然窜起来的问题

网友:
你先按照楼上的beader兄说的..检查一下各零件是否正常。另外,在我的2801中,D/R EXP菜单里面只有升降、副翼、尾舵的设定。没有涉及到油门和螺距! 所以D/R EXP与油门螺距没有关系的! EXP设定为+30%  多少会给新手帮助.....机子会好控制一些,不会太灵活!而且我感觉你的pit值有点奇怪!对于D7控来说,0%才是0螺距!不像2801:50才是0螺距!下面是对岸玩家的一些数据!而且是D7的数据!应该可以给到你帮助!红字地方要注意!可能是你飞机像脱缰之马的原因!

給你關於DEVO 7的設定,部份設定是由2801控轉換而來的,請參考吧。
FUNCTION=>GYRO(鎖尾感度)=>>POS0~2 設定70~75%即可(依個人喜好,值越少自旋甩尾越快)
FUNCTION=>THCRV(油門曲線)
模式         L         M          H
NORM   0.0%  50.0%  80.0%
ST1     80.0%  70.0%  80.0%
ST2   100.0%  90.0%  100.0%

FUNCTION=>PTCRV(PIT螺距曲線)
模式         L         M          H
NORM  -10%    +0%   +55%
ST1      -55%    +0%    +55%
ST2      -55%    +0%    +55%

FUNCTION=>TRVAD(行程量){其它項沒列出即是預設值}
ELEV =D100% U100%(升降舵,預設值)
AILE   =L100% R100%(副翼舵,預設值)
THRO =H100% L100%(預設值,馬力想猛一點可調H130%L130%)
RUDD =L150% R150%(想甩尾慢一點可降低,或調接收器上的旋鈕)
PITCH =H  80% L  80%(螺距快慢,跑太快會容易甩尾,這值若會甩尾請降低數值)

FUNCTION=>SUBTR(輔助微調)
對頻時只有PITCH值不會被無視,請調整這值至主翼角度為0(需先拔掉馬達,開ST1&2>>油門搖桿扳至中間螺距曲線值為0)

FUNCTION=>DREXP(舵機行程曲線)
ELEV =DR100% EXP+30%
AILE   =DR100% EXP+30%
RUDD =DR100% EXP+20%
POS-1~3都可設一樣

FUNCTION=>THHLD(油門鎖定)
ACT = -16%

FUNCTION=>SAFE(失控保護)
THRO = 0%

以上沒列出的值全都是預設值

{補一下接收器旋鈕設定值}
ELEV/AILE G. => 轉至10點鐘方向
ELEV/AILE EXT => 轉至2點鐘方向
RUDD EXT => 轉至+ max(5點鐘方向)

网友:
标题

与设定无关,主轴固定环移位,舵机同步差异轻微扫齿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昨天晚上我在没维修和调试的前提下又试咯下!在突然升起的情况下悬停好后!JJ会突然掉高度!可以确定应该是机械故障!

网友C:
标题

我的120D02S也出现了多次的悬停时突然掉高度的问题。而且没有一点先兆,已经损失了两个陀机了。开始以为是DEVO8S遥控的问题,但是用同样的控操作MiniCP,就从未有这个问题。现在还未找到原因,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各位前辈可否帮忙?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120D02S也出现了多次的悬停时突然掉高度的问题。而且没有一点先兆,已经损失了两个陀机了。开始以为是DEVO8S遥控的问题,但是用同样的控操作MiniCP,就从未有这个问题。现在还未找到原因,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各 ...
描述得不够清晰.....按楼上所述...先检查机械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买的三元的齿轮!等配件中!
我的120D02S也出现了多次的悬停时突然掉高度的问题。而且没有一点先兆,已经损失了两个陀机了。开始以为是DEVO8S遥控的问题,但是用同样的控操作MiniCP,就从未有这个问题。现在还未找到原因,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各 ...

我这几天好生把JJ全拆咯!出咯我发帖的问题外,今天还发现一个重大原因!升降舵机的齿轮有一个扫齿咯!目前飞机停飞中!在TB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检查下你的主轴固定环和升降舵机把!或者看看你的大浆是否有残缺!

网友:
回复 网友D:

 D02S扫齿不用怕,TB有代换齿轮组3元一包含所有齿轮,淘宝卖家:jessica_dun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都是后来看到的!结果我在浙商那里买的3元一个的!后悔啊!

网友:
我的120D02S出现了多次正常悬停时突然掉高度的问题,而且没有一点先兆。情况大致就像失控半秒后又重新启动,JJ在一米高的高度直接降到地面。JJ撞地已经损坏了两个陀机了。开始以为是DEVO8S遥控的问题,但是用同样的控操作我的另外一架MiniCP,就从未有这个问题。现在还未找到原因,不知道是否2622V-D接收机的问题呢?还是陀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