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整理M6 布局。

楼主(2012-04-08):
重新整理M6 布局。

网友:
看到扬州剪刀了

网友A:
中间加了个玻纤板,是用来干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中间加了个玻纤板,是用来干什么的?
估计LZ用来安放接受机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试飞后准备把 飞控 IMU都下移到 那个玻钎板
xa 设计的都是减重孔,设备安装都是往上堆叠 不喜欢。

网友:
建议与疑问

建议:电调最好装在机臂的上部,这样可以利用桨叶达到对电调的散热效果...
疑问:LZ用的应该是朗宇2216吧,怎么就给它配个18A的电调?...

楼主:
回复 网友C:

感觉大家对电调电流有误区,我测试了不少 发现4轴一般悬停也就10-16A 也就是1个电调 4A
根本没有啥需要30A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大家对电调电流有误区,我测试和不少 发现4轴一般悬停也就10-16A 也就是1个电调 4A
根本没有啥需要30A的.

同意
我飞四轴XXD2212也是配好盈18A
节约成本,都是N年前玩固定翼的存货

楼主:
回复 网友D:

四轴 我都改用12A 好赢  节约重量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对飞机下面箱子里的机器感兴趣,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