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买遥控,电动还是油动车好?

楼主(2012-04-08):
最近想买不遥控车,比例大概1比8 或 1比10 ,预算最多2500左右。 请问电动好还是油动好?个人现在偏向油动,但带倒档的车很小,请问实际情况中倒档实用性有无必要?另外发动机的维护比较担心。请有经历的高手帮我对比一下,谢谢。

楼主:
南大倒档大脚如何?

网友:
南大国产里面算可以的,可以买
楼主纯新手的话不建议如油动,这样挫折感会少一点
再潜潜水先,到隔壁rcfans多看看

网友:
还是电的干净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电动的VKAR MASC4X4为例,我想每次玩2个钟,要准备多少电才够?

网友:
南大电大脚 2500差不多了 我刚才就买了一台。

网友:
电的干净,方便,上大容量电池(5000毫安以上),
油的无非玩个感觉,调试发动机麻烦
如果有人带,可以考虑上油的,如果一个人,先搞电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就有一台Vkar,一块电池可以玩20分钟左右。要玩2个钟至少也要5块左右吧。
当然了,刚开始时由于电池电力足,跑得快,可以飘逸,但是只能持续5分钟左右。5分钟后,速度就降为原来一半的样子,只能跑跑直线,转个弯什么的,无法飘逸,不能疯奔,当然跑起来也没激情。个人觉得还是油动的在动力上更给力,就是脏一些。

网友:
【不好意思 搭顺风车】本人真诚出售 【恒龙3850-3】 1:10比例 油动大脚越野车 G18发动机 升级到2.4G控
1.车买来不到半个月,已经磨合完毕,到手即可爽开
2.车几乎是全新的,无事故,无修理,无拆卸,无破损
3.车除了所有的顶级配置以外,送2个点火器,其中一个全新,加送价值300元的易损备用配件和全套维护修理工具
4.此车共花费RMB接近1800元,现在小弟我诚心出售只卖1000,几乎最多只能接指甲刀
5.非诚勿扰,可走淘宝,注意了 亲 包邮哦
6.联系方式QQ:6506253  TEL:15209149993   需要看图的请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