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下来,镶合金铣刀的性价比最高。。。

楼主(2012-04-08):
高速削,几乎镜面,直径大点的,转速都不需要太高,就能达到额定切削线速度。x bao上这样的铣刀一把一把,再烂的镶合金也比hss,钨钢的不知道好多少了,便宜又大碗啊。。。此外,一盒一盒买的丝攻套装,还不如一副一副,2根装的单买要实用多。头攻二攻成功率比较高,也是便宜又大碗啊。。。
钻头就买最便宜的hss的,感觉不快就扔,不用磨,也就1块钱左右一支,买一包10根,能用好久了,便宜又大碗啊。。。
车刀买最便宜的硬质合金刀片,只要一种规格,多买点,买2盒,自己做个刀杆,随便车,不快了就扔,比买个套装,配n种规格的刀片实惠多啊,什么白钢条,磨车刀,都是浮云,便宜又大碗啊。。。总之,无论车铣,就在那个刀尖质量上,随时随刻用最低成本保证最好的刀尖,才是快乐的工作。

网友:
一根10MM的钻头也会1元钱?镶合金铣刀你不磨能用几次?随便干点杂活,刀子崩的快的很咯,相反搞加工的活儿稳定,崩刀子倒还很少

网友:
楼主是无知的小白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速削,几乎镜面,直径大点的,转速都不需要太高,就能达到额定切削线速度。x bao上这样的铣刀一把一把,再烂的镶合金也比hss,钨钢的不知道好多少了,便宜又大碗啊。。。此外,一盒一盒买的丝攻套装,还不如一副一 ...

便宜又大碗。。。。。。

网友A:
真的有那么大碗的东西吗?镶合金不好用的,没有螺旋角,而且侧刃也不锋利,10MM的也要十元左右了,我用过,不好用的,雕刻机用的话不清楚。

网友:
这个观点不正确,贵的东西一定有它的道理,很多时候单品价值贵,但均摊下来使用成本还低

网友:
机夹刀..铣刀片..还是对我这个初学者有好处的..快速入门...知道不足...在学磨刀..毕竟爱好.不是工作..没必要在走那个学徒的过程...

网友:
大碗是亮点啊

网友B:
回复 楼主:

镶合金的这么便宜?那我一定要试试。我总共买了几十支高速钢的立铣刀,每一个都是只用一会儿就钝了,然后在砂轮机上磨。自己磨的比出厂状态要差,工件表面粗糙一些。

车刀也没用过硬质合金的。只要一种规格的刀片的话,哪种规格通用性最好呢?

网友:
便宜又大碗...

网友:
镶合金的不锋利啊,刀尖也会崩

网友:
规格大的镶合金铣刀比高速钢铣刀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B:
镶合金的这么便宜?那我一定要试试。我总共买了几十支高速钢的立铣刀,每一个都是只用一会儿就钝了,然后在砂轮机上磨。自己磨的比出厂状态要差,工件表面粗糙一些。

车刀也没用过硬质合金的。只要一种规格的刀片 ...

焊接车刀一般用就正刀反刀,45度正刀反刀,内孔,内外螺纹这几种。非要选最常用就正刀吧
最好用的焊接车刀是自己买正宗的株洲或自贡的合金粒和刀柄焊接,但算起来比买焊好的成品还贵

网友:
楼主 你用合金搞下45钢

网友:
镶嵌的你能磨刀吗?

楼主:
呵呵,我喜欢大家对此各有意见,很利于讨论深入而持久。。。我的这些看法是有前提的,主要针对非机械专业选手,目的是支持别的设计,比如自己做电子电气设计,需要一些机械零件支持。或者修修改改小物件,尺寸不是特大或特小的,材料主要是45钢,硬铝,黄铜,或少量不锈钢。加工技术主要是车个外圆,洗个六面,打孔,攻丝,装配等。少量使用体力活如手锯,手磨,手锤等。那么我们一条一条来看:
铣:我买过hss 6mm的,钨钢4mm的铣刀,价格一般是10元以内,正品。尺寸是14mm的镶合金铣刀也在10元以内可以买到,非正品,但也很好用。一般选手不会自己磨铣刀吧?那么这种情况下,hss,钨钢的不比镶合金的耐用吧?镶合金不用乳化液就可以切,干净吧?14mm的刀只要6mm的一半转速,就可以达到同样的线速度,同样转速下,线速度提高一倍,切削高效且镜面吧?是不是便宜又大碗?至于崩刀,都有概率,看人品了,总的来说,镶合金在切入瞬间容易崩,但是hss和钨钢的也容易磨钝刀尖,后果一样完蛋。
丝攻:一盒的从3mm到12mm,价格50左右,正品,虽然是手攻,但是不分头,二攻。一般选手主要攻盲孔多吧?有通孔条件的我估计都偷懒改成螺栓连接了,呵呵。尺寸主要集中在M3/4/5/6/8,不分头二攻,结果需要打更深的孔,孔末端的螺纹质量很差,不如单买M3/4/5/6/8丝攻,2支一副,4到6元一副,正品。50元应该可以各买两套,还带备份。不错吧?
钻:hss反而更合适,一般选手用钻头很少会计算随着钻孔直径去调整钻速,钻之前先处理好工作面平直度。钻的材料也是从塑料到不锈钢都有,钻法也是千姿百态,有直接硬下的,有一点一点扩孔的,还有打偏后,撇着劲磨孔的,还有用大钻头当倒角钻的。而且铣床,钻床,手钻都会上。总之钻头是工作环境最复杂的,买个钨钢的,娇贵。买个镶合金的,刀刃还不如麻花钻的角度好用,所以买hss的,连b&q都有卖,1-3元一只,随买随用,便宜又大碗吧?
车刀:无论是焊接的还是锋钢的,都要磨,对于初级选手,吃个红烧肉还要先养头猪,学着把猪养大杀了才能做菜,好像比较绕弯吧?一般的选手很少车复杂的零件吧,扣个内丝的,挖个深孔的,车个t型螺纹的,切断大棒料的,这种都属于炫技斗富的本领,我觉得可以以后慢慢来。一般都是给捡来的材料,或者边角料扒个外皮的,对于长的挖瓜劣枣的材料,很费刀,干不了几下就要磨刀,伤不起,用机夹刀就很方便,不锋利了就转个角,一个刀片起码可以用到两个刀尖。至于有人问什么规格最好,我觉得就是刀尖最多的最合算,呵呵。三角的就挺好,2-5元一片,买3个刀尖。80度角的四边形刀,5元2个角,也不错,便宜又大碗啊。现在在小车上干活的,我想最难解决的可能就是切断了,因为机夹切断刀无法深入有效切断大棒料,锋钢刀要磨。那么我建议如下。
所有车铣解决不了的活,请用手锯,手磨,手锉,手锤来解决。再解决不了的,请打开窗户,以45度仰角,大于1m/s初速度,确保着落点没有老头老太,花花草草的方式,优雅地把手中的材料送出去,然后关好窗,安静地喝口茶,打开51mx,回上一帖:
《MLGB,什么破钢疙瘩,这么硬!兼带退烧出车铣床及附件一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的有那么大碗的东西吗?镶合金不好用的,没有螺旋角,而且侧刃也不锋利,10MM的也要十元左右了,我用过,不好用的,雕刻机用的话不清楚。

转速不够的话会比较痛苦,必须能达到足够的线速度合金刀才能发挥优势,如果床子的最高转速不超过2K,用合金刀的话就要选直径大一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我喜欢大家对此各有意见,很利于讨论深入而持久。。。我的这些看法是有前提的,主要针对非机械专业选手,目的是支持别的设计,比如自己做电子电气设计,需要一些机械零件支持。或者修修改改小物件,尺寸不是特 ...

合金刀子的线速度至少要比高速钢的一倍以上才行,崩刃很大的因素是转速不够!

网友:
哈哈 楼主的观点有一定的实用性

网友C:
这是个外行总结的经验

网友:
顶楼主!说得好!独到!精彩!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个外行总结的经验

同意,可能楼主继续玩下去一段时间就会改变观点了

网友:
拿个分走人

网友:
肥肠好。实用

网友:
有点意思,可以参考

网友:
好像有点过渡阶段的意思..........

网友(2012-08-09):
顶楼主!说得好!独到!精彩!实在!

网友:
支持楼主 我不会磨刀 也是用机夹车刀  便宜又大碗

网友:
我是来顶便宜又大碗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还有主轴精度与机床钢度也有关系的。

网友:
磨刀是一门学问,车刀是基础,虽然我磨得不是很好,最多单边吃12mm不崩刃,但我见过牛X级大师磨的刀,要怎么样的效果稍微修下就能达到。呵呵,都是玩,磨刀也是一种玩法

网友:
丝锥的观点是正确的.

钻头的观点,不敢说你是错误的.我只能说还有更好的理解.

钻头一定要看牌子来买.不要买便宜的杂牌.因为材质很重要.杂牌直径16钻304不锈钢只能钻3个孔需要重磨.JEFF牌子的10来20个随便钻不需要重磨.
杂片3.2钻304不锈钢根本钻不动..一看钻尖..纫角早已磨损...正品JEFF涮涮地出屑...

这就是差距...只要选好的材质就成功了一半..另一半要看纫磨技巧.

只要磨得好...45#,钢以下.开1000转.随便钻不烧钻头.钻屑涮涮地出...
没有这个效果代表纫磨技法还有很大提升空间.

钻头是这样.只要做对了上面提到的2点.一支钻头其实可以用很久...就算天天打304也可以用很久.

网友:
楼主是我等新手的指明灯。
能不能来个图看一下,也好学习后购买。谢谢了

网友:
现在镶合金铣刀片用的人少啊。

网友:
哪里买的刀片几块钱一个??我买一个切断刀片23一个(看来被黑的不轻),切个螺丝一下崩掉一半,心痛

网友E:
支持楼主 我不会磨刀 也是用机夹刀 说实话刀片不锋利 车出来的不光鲜 新刀片价格贵

楼主:
谁把我的陈年老帖又翻出来,让大家再批我一遍?哈哈。其实老手应该是看不上的,不过我说的都是我这样的业余选手的玩法。解闷兄弟的说法我同意,钻头我一般只买熟店的上工。我要表达的意思就是要以最简单轻松的方式玩起来

网友F:
最近有没有"便宜又大碗"的.
广东话这叫作 "抵食夹大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