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KK_C 中定时部分代码的问题??各位大侠进

楼主(2012-04-08):
各位大侠~
请问KK_C代码中函数:
TimerTO()函数以及TimerRst()函数的原理?
为什么TimerTO中最后调用WDR()?????
谢谢~~

网友A:
用硬件定时器来精确控制循环时间,TimerTo就是检查硬件定时器的值。。。 WDR只是喂一下狗

楼主:
回复 网友A:
gale大虾回答果然简练而准确,豁然开朗~~

网友B(2013-07-12):
KK_C适用于天九接收机吗

网友B:
KK_C适用于哪些接收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