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高手 遥控器上油机的油门舵机 怎么调啊??

楼主(2012-04-08):
请问各位高手
遥控器
上油机的油门
舵机
怎么调啊?? 遥控是 JR DSX9
发动机
是亚托50蓝头 熄火开关用那个???本人油机新手 先谢谢了

网友A:
熄火开关在遥控器左后的拨动开关T.HOLD。油门舵机的行程调整在TRVL ADJ里面,THRO-H-L就是调整油门舵机行程的。

网友B:
T.hold应该是油门锁定到怠速,熄火设置在hov thro,推上去时发动机风门全关,松手后回到怠速位置,用于熄灭发动机。油门舵机行程设置,调整H到发动机风门全开,L到合适的怠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