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不锈钢该如何选用雕刻刀?

楼主(2012-04-09):
我用过30度0.2刀尖的平底尖刀和30度0.2刀尖的三棱刀。

下刀不超过0.1mm,主轴转速大概在6000-8000,F600,总是断刀尖。如图:

求解,多谢!

网友:
1.机器强度不够
2.主轴转矩小
3,.主轴跳动

网友:
0.2的刀尖,转速24000不嫌多吧,几千转太慢了

楼主:
晚上玩,转速开的比较低,估计是转速影响的因素较多。另外想请问,什么样的刀具类型更适合雕刻不锈钢?

网友A:
雕不锈钢F6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雕不锈钢F600?!

600是高了还是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