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GY650+922如何设置?

楼主(2012-04-09):
可能是我太菜,650满满一张纸的说明书,却不知道在说什么,希望哪位好心人指点一下,具体问题如下:

1)说明书上说右满舵2秒进入或离开设置项,但我打2秒右满舵没有进入设置项,3秒后就直接退出设置状态了,后来试了下打2秒左满舵,结果可进入设置项。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2)933的舵机类型选哪个?

3)调整舵机左右极限的时候,进入设置项后往左或右移动机尾,然后保存退出,结果发现极限还是没保存,控上打左右舵撞墙,尾舵连杆都弯了!

网友A:
1 首先要保证你在锁尾模式,才能进入设置。左右反向是正常的,有一项设置是正/反面向上,那个决定了哪边是左哪边是右
2 选1520数字模式
3 两端极限是分开设置的,先设置好左极限,退出,再次进入,设置右极限。检查是否已经保存?
   还有建议尾舵机球头尽量装里面,能极大提高锁尾精度,就算最大行程也不会撞墙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首先要保证你在锁尾模式,才能进入设置。左右反向是正常的,有一项设置是正/反面向上,那个决定了哪边是左哪边是右
2 选1520数字模式
3 两端极限是分开设置的,先设置好左极限,退出,再次进入,设置右极限。检查 ...

谢谢楼上!

1. 陀螺正面朝上的就两个选项,我都试过了,但都是在控上打左舵才能进入设置,不知这样会影响飞行吗?

这是我的陀螺仪和舵机安装方向

2. 1520us数字模式有3个,333、280、250,我选的是333,正确否?

3.球头安装位置果然有影响,看了之前yyqop01的帖子才知道陀螺仪的尾舵机行程没超过50%是不会保存的(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71902),我之前球头安装在距圆心9mm的地方无法保存舵机极限,现在装到7.5mm的地方终于可以保存了

再加几个问题:
4. GY650说明书后面的“机械调整”部分的内容是做什么用的,难道舵机臂成90°时,两片尾翼必须有10°夹角吗?

网友:
1 那就是你的遥控第4通道反了,在遥控器里设置第4通道反向
2 333

4 首先让舵机中立点时舵机臂90度安装,这样左右行程就是一致的,这时的控制曲线最均匀,如果此状态下能够正好锁尾无疑是完美的
  10度就是飞越预想的能正好锁尾的攻角,但实际还要考虑转速的影响,所以只是建议值,我是调整两片桨20-30度
  这个度数在以前非锁尾甚至无陀螺仪时很有讲究,在锁尾模式已经不太重要,也有建议用0度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以回复你的贴了·

楼主:
谢谢二位!昨天晚上把DIR改成陀螺正面朝下,舵机反向,现在操作尾舵貌似正常了,打左舵机头就向左。要进入设置还得打左舵,这个好像不影响飞行,先不管了,呵呵

网友A:
注意如果光是打左舵机头左转还是不行的,转动机身检查陀螺修正方向是否也正确
我觉得你的情况应该正面朝上/反向,然后遥控器里面设置4通道反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如果光是打左舵机头左转还是不行的,转动机身检查陀螺修正方向是否也正确
我觉得你的情况应该正面朝上/反向,然后遥控器里面设置4通道反向

设置过通道四反向,结果不管怎么设置陀螺仪,L1灯都死不瞑目,后来将通道四恢复默认,然后在DIR里选择“陀螺正面朝下,舵机反向”,现在打左舵,尾部滑块向右,把尾巴往左推,滑块也是向右,L1和R1灯也正常了,应该可以了吧

网友(2013-03-16):
学习了,试试去!

网友:
这个左右时相对的,人家说的左可能是接收机输出最低信号。但是实际到你的控说不定你的左输出的是最高信号,陀螺当然不能进入设置了。所以还要看你控里有没有设置这个通道反向,如果左不行,你就试试右,然后把说明书里的所有关于左右的反着来就行了。多琢磨琢磨,你会想明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