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脚架怎么换?一边拆不下了,段在里面了,

楼主(2012-04-09):
脚架断了,想拆下来换,但是电池插槽那边断在里面了,只有换主体架子了,怎么搞,是不是还要买个,尾杆,电池线是不是要用咯特换?

楼主:
现在没脚架还能飞*^_^*!

楼主:
看图

这个样子的

楼主:
已经被我弄得面目全非了,哈哈

网友:
脚架那里都是塑料件,拿把细点的螺丝刀或者小钻头,手工进去捅几下就搞定的。

网友:
我直接电烙铁捅个窟窿ok

网友:
 大力一点!

网友:
用个小钻头,直接在断的地方打个洞就行~

网友A:
怎么会断呢,我的一天摔N次都没坏过,一百多花的真值了

楼主:
被朋友玩坏的,他们不会玩老是拿来玩,所以←_←

引用 网友A:
怎么会断呢,我的一天摔N次都没坏过,一百多花的真值了

网友:
我用过的方法,先钻一个小洞,把螺丝拧进去,拿老虎钳拔出来。参考开葡萄酒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