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拍家乡 好小子1.8 江南飞控 无增稳云台

楼主(2012-04-09):
航拍家乡 好小子1.8 江南飞控 无增稳云台 飞了好多个起落 整理了一小段出来 没有云台效果的确有点差 所以决定云台一定是上的
先看看视频吧
http://www.tudou.com/v/3yAHw83Hw94/&rpid=19062359&resourceId=19062359_04_11_99==.html

网友:
很美的地方,羡慕

网友:
有视频看的都要顶

网友:
改天再去找你一起飞

网友:
太美了

太美了

网友:
还是比较稳,支持江南飞控

上个你的飞机布局图看看

网友:
风景确实很美。就是清晰度不爽

楼主:
布局

布局 机翼就不上了

网友A:
顶,

前面的是数传天线吗?还有飞机右边的是什么东西?不懂,还望赐教

网友:
广西魔友发来贺电

网友:
象州好地方很早前去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面的是数传天线吗?还有飞机右边的是什么东西?不懂,还望赐教

有两跟管的一边是空速 同一边有个茶色瓶底扣的里面是GPS 另一边是数传 尾杆上是图传 飞控放在机翼下面 飞机肚子自己加了一层 好操作飞控

网友:
好地方  地方很美

网友:
PID里面P值再调小一点点估计更好吧

网友:
弱弱的问:飞控控制方向的通道 是接方向舵还是副翼,另外好小子可不可以不用副翼。

网友B:
祝贺你爽飞江南飞控!!!

布局也很不错,DIY的云台可以垂直轴向转动么?

网友:
好小子建议副翼舵机行程调小点

楼主:
副翼平衡上天都交给飞控控制了 上了天基本不动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布局也很不错,DIY的云台可以垂直轴向转动么?

两轴云台可以控制俯仰

网友:
发现相机FPV存在一个问题就是相机在不断的自动对焦,能看出来一会清晰一会模糊的,还是用行车记录仪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发错对方了,不好意思!

网友D:
背景音乐很好听,请问叫什么名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背景音乐很好听,请问叫什么名字。

好象叫琵琶音 百度搜背景音乐 不记得怎么弄来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象叫琵琶音 百度搜背景音乐 不记得怎么弄来的了

找到了 谢谢。

网友:
没有增稳云台 有这样的效果不错了

楼主:
没事自己顶

网友:
回复 楼主:

求背景音乐,啥名呀??

网友(2012-07-10):
兄弟,你好,看了你飞的视频,真是太美了。我想问一下你的那个摄像头是不是“路凡M1 ”行车记录仪,它机内的电池能否支持30分钟摄像,它的AV能支持实时输出到图传发射上面吗?你是否有外接11.1V电源呢。请回复一下我,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