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请问配给四轴用,电机KV值如何选择?需要高KV还是 ...
提问:请问配给四轴用,电机KV值如何选择?需要高KV还是低KV?

楼主(2012-04-09):
如题,新手想上四轴,还望各位老鸟指点指点

网友A:
低KV电机配大桨效率高些 当然如果机架小就只有高KV小电机配小桨咯。

网友A:
一般轴距在450MM—550MM如果用2212电机 就用900—1000KV的配10寸桨吧 这个便宜
450MM轴距以下 用2208电机1100-1400KV配8寸桨 好飞
当然微型4轴一般根据机架来配
比较常用的配置是:2204电机配6-7寸桨 注意 根据电机KV来 这个配置用2S电池
1510电机配5寸桨 这个也是用2S电池吧?呵呵 我一般玩2212电机级别的 这种小机我还没有玩过
以上仅供参考 如有不对之处还请论坛的前辈指教。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便宜是指减小电流,可以买便宜电调吗?

网友C:
2208KV 800 4S 不错的

网友A:
回复 楼主:
电调线性是一个很苛刻的指标
线性好的电调驱动电机 转速提高会比较顺畅 均匀
打个比方:如果你的控摇杆有10个刻度
电机全油门假如是10000r/min 那么控摇杆推到1个刻度就是1000r/min 2个刻度就是2000r/min ......
以此内推 线性好的电调就比较接近这个参数
差点的电调就不行了 我以前的某某电调 油门过半电机的转速就没有明显提高
个人愚见 仅供参考

网友A:
回复 楼主:
呵呵 回复错了 便宜是指用XXD电机

网友A:
回复 楼主:
便宜电调不推荐购买 这个还是根据个人预算来看吧
关键是配置要恰当
一般2212电机用20A电调就够了
2216电机用30A电调
以前有人计算过 2212电机的4轴 单只电机悬停电流才几安培
突然加速也不过10几安培(前提是配10寸桨)所以20A电调够用了
注意:电调是电流不虚标的 虚标的估计30A都不够
有人就是2212电机配10寸桨飞4轴 用杂牌的30A电调都烧了
你觉得这样的电调能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