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步进电机接线(续…再求孙老师版ta8435h驱动脱机控制方法,就是不联电脑

楼主(2012-04-09):
来论坛好几年了,看大家做的也多…自己也做过,但对电气部分还是只懂得大概!现在手上有三只57两安步进电机(但不是一个牌子的)和一只57三安的,现在很愁啊,有5线6线,但驱动板又只接4线,请问大家:我该怎样找出那4条线和怎样区分AABB?续…板子是08年买的孙老师开发的,时间长了忘记要短接并口哪几个脚了…望知道的告诉一下

楼主:
自己顶一把吧

网友:
不懂,路过,顶一下。

网友:
三根线相通,是两组线圈串联。可以把中间的线甩开。串联使用。供电适当高一些。也可以打开端盖改成并联使用。不要拿出转子,仅供参考

网友A:
万用表测电阻,找出每相的线就行了,不过步进电机貌似有很多种相制的

网友B:
6线的你现在可以接.5线的要拆开改线.6线分成2组,选阻值最大的做AA BB.就可以了.

网友:
你图片上的6线的,按照线序,123456.取出1,3    4,6.当作4线用就能接了.转的方向不对,对调一下1,3,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测电阻,找出每相的线就行了,不过步进电机貌似有很多种相制的
刚用万用表测了下,6线的全是左右三线分别是通的(是不是左右随便分两条线出来当AABB就行了),3安5线全是通的,该怎么分啊?也不知道我的方法对不!!

网友:
5线的先放一边吧.你现在只能用6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6线的你现在可以接.5线的要拆开改线.6线分成2组,选阻值最大的做AA BB.就可以了.
还这么高难度!!这下难整了

网友C:
还是 大校,这个都不会,最基本基本的电子知识, 5线的必须拆开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 大校,这个都不会,最基本基本的电子知识, 5线的必须拆开弄
大哥…我混了三年多才到大校啊…看来级别高点还不是啥好事!

网友B:
楼上的,你标的图片的是5线的吧.白线不用也不行,内部连着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1002597
谢了!你算是对得起你的 中将 称号!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你标的图片的是5线的吧.白线不用也不行,内部连着呢.
如果按他的方法运行会怎样

网友:
轻者不转.重者烧驱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了!你算是对得起你的 中将 称号!呵呵…

按照白线不接的接法,电机有点烫,
如果能在不拆开电机的前提下(我是把后手轮拆了),你可以揭开5条线接线的地方,用小小的锉刀把中间割开,电机不发热.你参考一下我的做法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39416&highlight=%2B%BB%DD%C3%F1

网友:
割开就断开公共线了.当然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