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pro很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2-04-09):
正序浏览
450pro很奇怪的问题,十字盘用水平安放坐调平,正飞的时候,对尾,2边侧停都很稳,为什么对头的时候飞机往后退,很明显,必须顶着前进才能稳定

网友A:
还没遇到这种情况,看看能不能使调机的问题从新在调下试试!:loveliness:

网友B:
还是多练练模拟器吧

楼主:
楼上分析的有道理,今天去试飞了,好好体会了一下,不是机器问题,是人的感觉问题,呵呵,

网友C:
LZ如果机机没问题的话 那想想对头悬停时风力及方向如何?由于主旋翼顺时针旋转 若有风 则必然一侧顺风 一侧逆风 那么2侧升力就会有偏差 再综合陀螺效应 飞机姿态可能受到影响

楼主:
难道真是个人修正问题?修正也不是这样修的啊,对头时非要顶着前进不放才能平衡,一放就朝后退,对尾和其他2面只是微微修正,修正了后摇杆就回中就行了

网友D:
如果对尾也要推升降,那说明中立点不对,否则就是你个人修正的问题了

楼主:
搞不懂了,难道真没人和我一样?

网友E:
手法和视觉角度问题

网友F:
你想想对尾为什么不会头向前?转个方向就会了?

楼主:
看清楚哦,悬停是要修正,使飞机平稳,而不是顶着一边不放才能平稳,我就是要顶着前进不放才行,按道理只要十字盘够水平,4面悬停都应该很稳,只需修正就行,如果十字盘是斜的,那不管4面,那一面都要朝斜的那边跑,为什么我3面稳定一面跑呢?

网友G:
回复 网友H:
正解

网友H:
那是你3面都练到条件反射了,对头还没有练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