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力下降的问题

楼主(2012-04-09):
2208  kv2600电机
2s 25c 500mah电池
20a电调
上7035桨 全油门转1 2秒转速略有下降
但是上7045桨 全油门 猛转一下 转速就下降到只有很小推力
来回试了2 3次后 电池略有发烫 手能握住 大概40多度吧

这是在呢么回事?

网友:
桨大了上5寸桨

网友:
参数不匹配

引用 楼主:
2208  kv2600电机
2s 25c 500mah电池
20a电调
上7035桨 全油门转1 2秒转速略有下降
但是上7045桨 全油门 猛转一下 转速就下降到只有很小推力
来回试了2 3次后 电池略有发烫 手能握住 大概40多度吧

这是 ...

1.KV值与螺旋桨不匹配,KV2600对于2208电机来讲5吋桨都要用小螺距的。
2.电池容量太小。
航模爱好者不少人是不讲究数据的,应该测一下电流就明白了。你这样的配置估计电流明显超过10A。
还有一个概念:一定不要用足25C——短时最大放电倍率,注意这是‘短时’指标,仅仅是一种性能的表示。

楼主:
谢 2位了  我也觉得是过载了
手头最小是7035的桨
唉 又得买桨

网友:
楼主用的是2S电池,橙色的7035桨不过载,是比较合适的配置。也许是电池不行了,或者说电调的保护电压设置过高?

网友A:
电池太小了,放电能力不足,用1000mah以上的吧……

电机和桨的搭配没问题,效率很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太小了,放电能力不足,用1000mah以上的吧……

电机和桨的搭配没问题,效率很好的。

我有架小飞机也是按此搭配的,用2S 850mah 25C电池,感觉动力还行,不过还是不如用5030桨配3S飞的爽快些。

楼主:
又买几条桨和一块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