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碳管和碳棒哪个用在机翼加固好(同直径)

楼主(2012-04-09):
如题

网友A:
我看管应该强度好,根据结构原因抗扭力要强。

网友B:
手巧的话碳片最好
好钢要用在刀刃上,现役的9架机体中有三架都是采用碳片加固的,效果还不错

网友C:
同直径自然棒的强度大了,当然重量也会重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