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轴冒烟拉!

楼主(2012-04-09):
主轴昨天手动运转一会后,将水泵关了大概20S,完蛋了,很轻的一声闷响,冒烟好大啊。后来通水运转,可以是可以,但是转速不能上去了,快那么一点点就过电流报警。还好大连的老张说我设置的东西要改进,能转得话,不一定想的那么坏,晚上等他指导了。

楼主:
为什么原因?
那么,既然已经烧了。为什么还能转呢?

网友A:
线圈绝缘皮烧破了。。。相当于短接了一部分,,,,电阻变小了。。。反之,电流会增大,,超过预定电流。。

网友B:
高压空气除尘,真空灌漆烘干,试试。不行的话,要重绕线圈了。

网友C:
以后要小心了吧

网友D:
线圈过热局部短路了,要重新绕或更换

网友E:
20S就烧,不好玩。

网友F:
幫頂
可能是轉向子燒了

网友G:
绝缘可能有问题了

网友H:
看来是烧了一部分‘1

网友I:
如果是烧了一部分,就算会转也没用,从绕过线吧

网友J:
从开机器开始,水泵从不敢停,那怕是主轴暂停的一、两个小时。

网友K:
线圈匝间短路,很难根治、最好重绕。

网友L:
只要主轴内有水不至于吧,我主轴里面灌满水不循环一个小时是没事的

网友M:
以后可要小心了

网友N:
应该是绕组有问题,水泵关了烧了因该是巧合.

网友O:
 那么严重?经常忘了开主轴水泵....

网友P:
水冷主轴就这么娇贵?

网友Q:
 我的水泵快坏了, 经常抽水不上在那干转, 有时干了一天活收工时一摸主轴, 呀烫手,不过也没坏过

网友R:
就这样玩完了

网友S:
主轴要完蛋了,,,真的,现在能用了,,拆下灌绝缘漆吧--要先烘热(灯泡烤)--绝缘漆有上面浇下去-因为加热了绝缘漆的浓度大减,,,,

网友T:
那玩这个,还不得小心了啊

网友U:
还是加点小心吧,小心无大错

楼主:
已经报销
感谢大侠门的提醒。今天早起不服死,就又打开转了一会,突然停机了。看故障代码显示的意思是:输出短路。原因说明书第一条就是:局部短路或输出绝缘不良。中间另外一个故障代码显示的意思是:减速中过流。原因是负载突变、绝缘老化或变差、是否存在缺相、机械负载过大。小爷空载的啊。
以上结合昨天的冒烟,是否说明绝缘真的烧毁了。现在是一点无法运转了。拍砖吧。

网友V:
原因:无水导致过热,线圈匝间短路。
办法:拿出去重绕线圈,收费200左右。
建议:业余条件 不要弄水冷,有装a-c之间的嫌疑。
附件:水冷、风冷噪音差不多,主要噪音来自刀具工作的切削
此报告

网友B:
本来只是打火,侵漆处理有可能修复的;现在可能电焊效应烧死了,找根木棍敲打以下,看能否震开短路点。
不行的话,就重绕线吧。

网友R:
回复 楼主:
不要再试了,一会把变频也搞坏了.

网友W:
现实证明,有时候要信 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