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为啥小四轴起飞的时候往左后偏,在空中的时候往右后偏?

楼主(2012-04-09):
为啥小四轴起飞的时候往左后偏,在空中的时候往右后偏?飞的时候有轻微的顺时针自旋现象,水平和罗盘校准了好几次了
兔子飞控,轴距240
困扰小弟好几天了,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吧,谢谢

网友:
自旋现象把方向锁定加到40左右就没有了

网友A:
自旋和偏移产生很大因素是电调一致性不好、电机不平衡或者主轴不垂直造成的,当然还有重心不在中心的问题。LZ你是在室内还是室外,有GPS吗,我的机架,在平衡了重心的情况下,我发现不开GPS起飞很稳定,开了GPS,起飞会朝左方向稍微倾斜,飞起来就稳定了。

网友B:
楼主用的什么电调?XXD也有点你的症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旋和偏移产生很大因素是电调一致性不好、电机不平衡或者主轴不垂直造成的,当然还有重心不在中心的问题。LZ你是在室内还是室外,有GPS吗,我的机架,在平衡了重心的情况下,我发现不开GPS起飞很稳定,开了GPS,起飞 ...

没有gps,我在室内。怎样平衡重心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用的什么电调?XXD也有点你的症状

好赢6A
xxd 1504

楼主:
有人知道吗?

网友:
我的第一次装好起飞就象某个电机那个方向偏,查了很久原因没查到,后用手抓住起飞后每个方向都倾斜机身,发现跑偏方向的那个电机向下倾斜虽然电机转速提升,但升力没提升什么,后换了这个浆,升力大增,再测试起飞跑偏情况基本好了,没想到新浆都会有问题。你可以按我方法测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