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飞机用的珍珠板是什么材料?在什么地方可以买到?

楼主(2012-04-09):
看到坛上的兄弟制作飞机用的材料中有一种叫珍珠板的,珍珠板和KT板是相同的材料吗?使用中与KT板有什么区别?在什么地 方可以买到啊?

网友A:
珍珠板?没有吧
用得最多的就是KT板和EPP
珍珠板只用做局部加强或者搞震

网友A:
KT板广告店就有卖,EPP淘宝上一搜一大堆

网友B:
我也想自已动动手,还没有灰飞机呢

网友C:
珍珠板我就在“我的飞行梦”那里见过
类似没有覆膜的kt板.但是又和一般广告用的kt板中间夹层材料有点不一样.稍微绵软一些.
同样厚度来说没有kt强度高.但是又没有那么容易折断.弯曲时候好操作.但是必要地方还得加强.

网友D:
不知道用KT來做蒙皮怎樣呢~

网友E:
现在都是D板了吧

网友F:
珍珠板淘宝上有卖,不是过分追求重量的话,不建议用。珍珠板做出来的飞机比较软,而且一炸就断,建议使用3mm KT板或EPP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

网友F:
一开始我是自己做,后来懒了,专门从淘宝上买现成的,卖家刀工一流,3mm kt板的质量比我自己用的强度高很多,头部加强后,一般的头朝地都炸不烂,价格也不贵,23元一架,节省下来的时间挺合算的,有兴趣可以去看看。到现在5个月了,我共炸了18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