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小子1.8+江南飞控布局

楼主(2012-04-09):
好小子1.8+江南飞控布局

楼主:
江南飞控一套轻松飞5公里不是问题 2.4G定向平板用江南推荐的那套 背对着也能传2公里

网友:
录像是go2?

网友:
好,学习了

今天的好小子1.8回家了,就等看你的图片装机了,嘿嘿

楼主:
装江南最好在机翼下面加一层 安装飞控 这样好操作 如果装肚子里不好弄 主要是不好维护

网友A:
图传外挂了,没看见GPS装在什么地方?   左边挂的红色的塑料盒是什么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传外挂了,没看见GPS装在什么地方?   左边挂的红色的塑料盒是什么啊 ?

就是GPS

网友:
装多少钱的飞控?1700还是5800的?

网友:
那右边是接收天线吗?

网友:
飞机长肿瘤了

楼主:
这叫外挂设备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GPS
还以为是空警的*灯呢

网友A:
这样外挂,GPS 、数传容易受伤啊 风阻也大。空速器也在外挂啊,好小子难道空间这么小吗?

GPS 装在电机背后突出的位置是不是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外挂,GPS 、数传容易受伤啊 风阻也大。空速器也在外挂啊,好小子难道空间这么小吗?

GPS 装在电机背后突出的位置是不是更好?

之前我是装在肚子里的 后来搞来搞去 有点麻烦 就挂外面了 对于这样的慢速机 这点阻力没多大的反应的 因为各个设备之间需要一定的距离避免干扰 这么大的空间尽量利用好就行了

网友:
弱弱的问:飞控控制方向的通道 是接方向舵还是副翼,另外好小子可不可以不用副翼?谢谢!

网友(2012-06-12):
像张哥学习 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