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升级控,求推荐,谢谢

楼主(2012-04-09):
一直在用JR 9XII 72M 飞电直,感觉功能倒是够我用了,最近想再添架飞机,可是接收实在不好买,总不能再买个控来配飞机吧,携带也不方便啊,再说现在都是2.4的时代了。
目前看了JR和Futaba,价位在3k…4k间的,没发现亮点啊。而且听说不久就出双向传输的了,要么再等等?该怎么选择啊?现款里面有性价比高的吗?我以后还想试下3gx。
有请各位帮忙推荐下,谢谢。

网友A:
我在用jr 9x2 2.4g的控,和你换怎么样啊?

网友B:
换高频头,JR 出DMSS 高频头了,还没开卖

网友C:
买个飞梦或FrSky的高频头套装换就行了,接收机也比JR原装便宜。

网友D:
双向的不是每个人都需要的,推荐华科尔的控。。回传不需要可以不买。

网友E:
FrSky的高频头套装换就行了

网友F:
有高频头应该就可以解决你的问题了啊 呵呵

楼主:
看了JR 的DMSS高频头,只对11X支持双向传输,支持9XII,但是不支持双向传输,一千多块,价格有点高啊。
大概看了frsky和飞梦,不知道哪个稳定可靠些,都是自动调频技术吗?
frsky的做工和外观似乎好一点,不知道装上是不是会和控的提把有干涉。用过的能否说说使用感受,可靠性如何?
会降低控和接收的分辨率吗?

网友C:
我买了frsky的高频头套装用在JR3810上,飞450,很好用,和控提把没有干涉。

网友G:
安全第一

网友H:
买一套国产2.4G套装,飞梦、FrSky、日冠等都不错。

网友I:
换高频头可以,换控也可以,换控的话,习惯JR的,最好换JR的,菜单排列都差不多,只是功能增加了。

楼主:
谢谢,晚上看看日冠的,其他两个已经看过了。

楼主:
准备通过升级高频头的方法,升级控。
目前看了日冠,frsky和飞梦,貌似指标都差不多,到底选哪款呢?麻烦大家再给支招,谢谢

网友J:
3GX 目前不支持非原生的DSM制式的发射机的,这点论坛有说明贴,而且我也有9XII,试过,更换DSM2的高频头,的确会抖舵。要原生的DSM制式的发射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