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发问,光秃秃一只兔子,无法悬停准确吗?

楼主(2012-04-09):
我的机机,光秃秃一只兔子,没有GPS,没有CF,没有超声波。
拿出去试飞,水平校准N此后,大约水平。好,起飞,飞起来了,大约悬停了,可是没一会,越飞越高;赶紧油门微调,机机开始降落,撞地后反弹起飞,又油门微调,又是越飞越高,还有一点飘……
总觉得飞得好辛苦啊,几分钟,我汗流浃背

网友A:
是这样的

网友B:
油门是需要练习的。并且飞四轴的油门操作是需要预见性的。

网友C:
对 正常都是这样的 一定要控制好油门 要落地是多给点油门 要不然总着地! 我的也是后来弄了个超声波 在低空好了点

网友D:
关键是多练习~

网友E:
哥 你这已经很好飞了 你去飞一下直升机你就懂得四轴是多么容易的飞行器

网友F:
多在模拟器上练习就行了,当初我也是这样,四轴慢慢的向高飞了。

网友G:
回复 网友H:
兔哥说的有理。
飞直升机的高手可以通过听大桨转速来调整油门
我有点体会:当4轴(我现在玩4轴 其他多轴一样)在缓慢下降时你就推多点点油门
高度有提高后马上将摇杆退到你平时悬停的位置 这样4轴基本就维持在一个高度了
就如兔哥所说,需要预见性 感觉4轴有上下的运动趋势时就动油门杆的上下位置
可能三言两语说不清楚 多练习就会了 还有根据力学原理当4轴飞行器姿态发生改变
是需要补点点油门的 至于补多少 这个也是需要自己去体会的
不知说的对否?不对之处前辈指教 谢谢
四川 小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