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恒龙坦克如何改伸缩炮?

楼主(2012-04-09):
刚刚买了台3848-1 III号坦克,发现炮管不能伸缩
不知道是不是直接换恒龙原装伸缩炮波箱就行?

网友:
炮管要改动

楼主:
请问炮管要改的地方大吗?还有伸缩波箱需要改才能装得上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炮管要改的地方大吗?还有伸缩波箱需要改才能装得上吗?

网友:
自己改,做起来很容易的就做的不好,配合不好,还有一点,原车的炮管可能是固定死的,这样改起来难度就很大了,要锯掉还要换新炮管什么的。不如去买个炮塔加面板组件,100多,买回来直接能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啊,唉,后悔啊。
HL根本就没说明哪款有伸缩炮管,也找不到相关说明的帖子。只能随便挑一款看上去比较像有伸缩炮的,结果中招了。。。。

网友:
这个买之前问一下店家就行了,你买之前没问吧
不过恒龙的伸缩炮并不好,还不如玩弊弊弹。他是后座很慢,瞬间回复的。
伸缩炮波箱买来可以直接装上,但是要把炮管改活,难度应该不太大,毕竟不是大的改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问的,不过卖家好像都是不懂的。都一口咬定没有伸缩炮

网友:
3848-1工厂确实是没有生产伸缩炮管版本的

网友:
搭LZ的便车发个问题下,LZ请别介意。谢谢!
请问师兄们,如果用HL原厂的打弹波箱改伸缩炮管,舵机线是不是接在打弹波箱上的电机?
小弟看了很多帖子也没看懂,接线方面也没详细说明哪……

网友:
小三本来就没有伸缩炮!要伸缩炮,直接买个三突子的炮塔和上半部分,盖上就好了!

楼主:
呵呵,我知道小三没伸缩炮。只是买的时候问过很多卖家都不肯说那些有伸缩炮那些没有。
顺便问下小三能不能改成红外对战?

网友:
lz去搞这个波箱便好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请问这个是什么波箱?在淘宝上应该怎么搜索?谢谢

网友:
买虎王吧,哥们的就是伸缩红外版的,下次再买个以后跟孩子一块玩

网友:
三号突击炮就是伸缩的 淘宝上直接买配件装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