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问题,请教

楼主(2012-04-09):
我的朗宇X2212
电机
,KV980,手动去转转子,能转动,松手后还有惯性,还能再转两三圈。
可是啊,一通电,电机转起来。断电后,再去手动转转子,就阻力很大了,松手后,也没了惯性,立刻就停转。
这是何故啊?

网友A:
莫非是有刹车?

网友B:
电调问题,估计你就黑线的xxd电调,有一点点的刹车。好盈程序就不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的是好盈天行者电调。断电后,我把T插拔了,应该不会有刹车了吧,可是还是转动困难。等个半天,就转动很灵活了,恢复惯性了

网友D:
你把电机和电调的接线分开再转就有惯性了

网友E:
是电调的一种作用。
 正常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