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0 可旋转刀架图片或图纸

楼主(2012-04-09):
正在改手扳车,那位兄弟有C0可旋转刀架图片或图纸,请上传参考,谢谢!想知道它是如何安装到托板上的。

网友:
车床????就中间一根轴,还有个荆轮和锁紧!说的简单做的难!

网友A:
C0可旋转刀架图片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61271&highlight=C0  第3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61271&highlight=C0  第3个图

谢谢!

不过不明白,旋转刀架底盘与托板的链接,难道就一颗螺丝?紧固能牢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