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涂装虎1进化始末!!!《已更新视频!》《20号更新野跑高清大图无码!》

楼主(2012-04-09):
       刚才写好了一堆,结果文件稍大,啥也没了,重新码字先:话说之间发了七八个帖子,基本从菜鸟到完全入坑是完成了。虎也被我改了好多地方就不一一说了。这次主要是加固了钢波箱,换了钢波箱加395的电机组合后,发现动力确实够猛,就是低扭欠佳,所以玩越野的时候都是尽量不让他掉速度,稍快的冲坡,或是越障,有一天无意中发现,加速的时候波箱会随着加速一动一动的,检查发现,固定波箱的自功螺丝几乎全部脱落了,没脱的也很松。所以加固是必须的了,另外波箱自身的螺丝也松了。
       再说说扭杆,自从上了扭杆后,负重轮在越野时的感觉是越看越喜欢,毒的不清,以至于我暗下决心,以后每部战车,扭杆是必改的,改装前在和黑贝兄讨教的时候他提醒我,上了钢波箱后头会比较重,所以前面2组扭杆呀粗点 ,结果我确实用粗了,但是却自作聪明的只在第二组用了1.1的钢丝,并且角度和后面的杆子维持一样,组装好后,上了钢波箱才发现变成趴趴车,头明显低了,这次一次性也解决了,调整扭杆角度,和直径。
       其次是履带,我的虎改装后右面的履带在越野猛操的时候,后诱导轮会掉履带,这个很麻烦,这次好好研究了下,以前也调整过无数次,没彻底解决 ,研究之后,确认结果是前后不一条线的结果,现在好了 ,完美解决。不掉链,顺便把以前就感觉履带太长而两边都拿掉了一节.

楼主:
稍后上图,占沙发先

拆了

拆了

楼主:
图片压缩过后质量太差了,大家将就看吧

395电机,谁用谁知到啊!

395电机,谁用谁知到啊!

调整角度

调整角度

驱动轴加轴承

驱动轴加轴承

波箱加固的位置

波箱加固的位置

里面加固详情

里面加固详情

钢波箱就是耐操!

钢波箱就是耐操!

滤清器拆了

滤清器拆了

换上新手套继续干

换上新手套继续干

组装完成看看效果,昂首挺胸

组装完成看看效果,昂首挺胸

正面一张,搞定收工!

正面一张,搞定收工!

网友:
奶奶的,原来主动轮轴外面的那个保护圈是可以御下的。

请问楼主,虎1改扭杆悬挂有无具体的打孔尺寸图?下面这图我看不大明白,请指教。
1、见安装好的图,两侧的摇臂弹力方向是否不一样的?此图16个孔是否表示两侧的洞?
2、孔距32.84MM,孔径9MM,孔下边沿与底面的距离为2.69MM,这样理解对否?其他诸如21.88,7.81,7.56,29等数据代表什么?
3、照此改孔后,原摇臂还能用吗?

楼主:
1:有的是改不一样,原车仿真,我是改的全部向后,据说这样越野效果最好 ,我是主要追求遥控,而不是静态,所以看你的追求吧
2:数据我看的头晕,我只知道做,你说怎么做我会说。
3:原装要是金属摇臂,绝对可以用,塑料的就换了吧。

网友A:
图太大,打开好慢

网友B:
谢谢。
要改当然想改向后的,向前的话阻力很大。
这么说摇臂的尺寸不变。HL的塑料很强的,用在此处不担心会断掉。

网友C:
,建议炮管改成正常比例,短JJ难看。我已经把电机换385了,低速扭力很大,就是极速低了点。啥时带出来会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
要改当然想改向后的,向前的话阻力很大。
这么说摇臂的尺寸不变。HL的塑料很强的,用在此处不担心会断掉。

你的履带怎么是银色的么?》还是喷黑吧,好看些。如果不改扭杆可以改弹簧来提高减震效果,最好是改扭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炮管改成正常比例,短JJ难看。我已经把电机换385了,低速扭力很大,就是极速低了点。啥时带出来会会啊。
炮管我怕改不好,另外BB蛋我想保留,还是有点乐趣的。我很期待和你会师的那一天,等有空我去杭州吧 ,最经店里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太大,打开好慢
我已经压缩到影响画质了,哥们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已经压缩到影响画质了,哥们
要减小照片尺寸。比如原800万像素分辨率为3264×2448的图片,你要通过ACDSEE之类的软件将它减小为640*480,或者在相机里面设定拍相当尺寸的相片。图片尺寸减小了,图片文件自然也就小了。

网友:
改炮管一样可以保留XX弹功能啊,淘宝有卖正常比例的炮管。建议升级改控吧,比原来细腻很多。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我下次把相机的画质调到最低看看,照片有多大

楼主:
回复 网友C:

炮管我去折腾,控暂时不弄了,留军费上个KV

网友:
JJ有没有做了延长手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下次把相机的画质调到最低看看,照片有多大
不是调画质,是调尺寸。前者调压缩率,后者调分辨率(像素)。

网友C:
其实恒龙坦克的内脏都一样。我现在仅仅用了是用了天地飞控后,就恨不得把恒龙的控扔了,实在相差太多,升级内脏和控实在很必要,车子上了一台阶。

楼主:
黑贝兄弟 ,我想攒点钱买KV了

网友C:
回复 楼主:

em26:  再改扭杆

网友D:
   涂装再稍微搞搞就更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em26:  再改扭杆
必须的。上次的材料还有很多剩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涂装再稍微搞搞就更棒了
昨天在淘宝看喷笔,貌似水有点深,气泵和净化器我现成的 ,买个笔就可以喷,但是不知道笔是用几公斤的气压,目前脑中最喜欢的是黄底老虎花。还有今天要是有时间的话,我想做些外观的小饰件,水桶,铁锹,钢缆,拖车钩。。。。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其实恒龙坦克的内脏都一样。我现在仅仅用了是用了天地飞控后,就恨不得把恒龙的控扔了,实在相差太多,升级内脏和控实在很必要,车子上了一台阶。
升控后是不是就没有模拟声音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的履带怎么是银色的么?》还是喷黑吧,好看些。如果不改扭杆可以改弹簧来提高减震效果,最好是改扭杆。
用气罐黑漆喷?
弹簧改过,效果不行,因为原设计摇臂向前伸,与阻碍物夹角很小(?如上图示)。如果照原样的臂,改为向后,前行越障能力就完全不一样。
改扭杆看似极复杂。腹腔里面的东西要乾坤大挪移。不过挺好玩的,看什么时候忍不住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气罐黑漆喷?
弹簧改过,效果不行,因为原设计摇臂向前伸,与阻碍物夹角很小(?如上图示)。如果照原样的臂,改为向后,前行越障能力就完全不一样。
改扭杆看似极复杂。腹腔里面的东西要乾坤大挪移。不过挺好玩 ...
喷罐可以 ,买瓶亚光的自喷漆喷喷也行啊 ,还是改扭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升控后是不是就没有模拟声音了?
所以说,这是一个坑啊 ,掉进来就爬不出去了,换了控,就要有电调,要有声音和其他附加功能就得有声组。一堆的米啊 这样下来,加上坦克本身的改装,或是换现成的英国金属底盘,离田宫也不远了

楼主:
今天,算是把HL的原装1700毫安的电池脾气摸清楚了,充电时间不宜过长,2小时最佳,长了反而用的时间短,2小时多点充好用的时间最长,另外,HL的控实在是太垃圾了,操控我现在基本适应了,向往哪走就往哪走,但是开炮失灵,BB蛋失灵,炮塔转向有个方向失灵,有个方向接触不好,炮管俯仰失灵。。。。种种失灵,每次启动必须拿打火机考下接受晶振《以前是用吹风机吹》,真实练技术又练耐心。

楼主:
今天女儿在家,带着坦克第一次到公园区玩,结果女儿一点都不感兴趣,自顾玩她的秋千,我才刚把坦克放下就被围观了,郁闷,大爷大妈,哥哥姐姐都来了,连不会走路的娃在爸爸的搀扶下也来围观,都有点不好意思玩了,装上电池,打火机拿出来,烤下接收晶体,发动。。。搞得像发动火车一样还要点火  ,由于只有原装电池20分钟后果断没电,收工le !

网友E:
嘿嘿,脸皮不厚点都不敢往公园跑
前天我拿坦克在路边溜,一位大爷问我坦克价格,我说最便宜的200多,对方愣是唏嘘了半天

网友C:
所以要涂装旧化下,看上去就值钱多了。

网友:
图一下吧

网友B:
搭车急问:钮杆钢丝直径多大为宜?
谢谢。

网友F:
回复 楼主:

石头:你说的这一堆东西大约2500-3000RMB加上自己的动手应该就没有问题了。(金属扭杆底盘,路轮,驱动诱导轮,威驰声组电调,电池,随车金属件,伸缩炮,HL面板和炮塔)...............

网友:
反正投入不多,姑且算是做了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F:
石头:你说的这一堆东西大约2500-3000RMB加上自己的动手应该就没有问题了。(金属扭杆底盘,路轮,驱动诱导轮,威驰声组电调,电池,随车金属件,伸缩炮,HL面板和炮塔)...............
虎坦兄,好久没看到你了出现,所以说想学习就买HL,想玩的舒服就上田宫吧,前提是米多,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E:
嘿嘿,脸皮不厚点都不敢往公园跑
前天我拿坦克在路边溜,一位大爷问我坦克价格,我说最便宜的200多,对方愣是唏嘘了半天
我正在锻炼脸皮中,因为只有公园的地形非常适合跑坦克,相机匆忙中忘记带了,也没拍照,这个礼拜还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搭车急问:钮杆钢丝直径多大为宜?
谢谢。
前面2组1.1其他1.0
我车上就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以要涂装旧化下,看上去就值钱多了。
有道理 ,我今天在家折腾黄金涂装,你的老虎涂了没?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前面2组1.1其他1.0
我车上就是这样的
谢谢,今早已订购了1.0的了。再加一把破雨傘。
新孔是否差不多贴着底盘内壁?我看了图纸,距底盘5.69MM,孔径6MM,准备材料到后照做。不知是否有误。

网友G:
引用 楼主:
今天女儿在家,带着坦克第一次到公园区玩,结果女儿一点都不感兴趣,自顾玩她的秋千,我才刚把坦克放下就被围观了,郁闷,大爷大妈,哥哥姐姐都来了,连不会走路的娃在爸爸的搀扶下也来围观,都有点不好意思玩了,装 ...

还要用打火机?? ,围观性好强!!不围观你围观谁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今早已订购了1.0的了。再加一把破雨傘。
新孔是否差不多贴着底盘内壁?我看了图纸,距底盘5.69MM,孔径6MM,准备材料到后照做。不知是否有误。
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还要用打火机?? ,围观性好强!!不围观你围观谁呢?!
可怜的晶体,被烤了N次了 ,快换内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换内脏我还得找你,威驰,和电调

楼主:
 占位发图,不知是哪根筋搭错了,脑袋一热就出来这么个想法-黄金虎,难道是坦克世界玩多了???不说了,上图!

楼主:
站位,继续

楼主:
占位发图

网友H:
出门带上保镖 小心被抢劫

楼主:
自制波箱罩,手工粗糙,欢迎拍砖

楼主:
整体效果出来,自认为还不错,有点另类啊

网友I:
为啥要火烤晶体呢?

网友J:
很好看,坦克世界多少金币才能买啊?

网友B:
不错不错,很华丽的说。不过相信楼主一周内还会换装。
天线改动过?似乎阻碍炮塔转动吧。

另外请问改扭杆后,总电源开关改到哪里较好?

网友:
动力箱罩很好,我也要仿造一个。

网友C:
这个底盘高的吓死人

网友E:
不怕贼偷,就怕贼不识货,错认为是9999金的,贼偷到准狂吐2升血

网友K:
旁边那个小的是35的?????什么型号?       遥控的?????    多少米???

楼主:
引用 网友H:
出门带上保镖 小心被抢劫
不怕,谁抢谁后悔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为啥要火烤晶体呢?
启动预热啊,我这个可是柴油机

楼主:
引用 网友J:
很好看,坦克世界多少金币才能买啊?
也许是某一天看到了敌人的身影时这个色的,我一炮没给他下血,结果被他干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不错,很华丽的说。不过相信楼主一周内还会换装。
天线改动过?似乎阻碍炮塔转动吧。

另外请问改扭杆后,总电源开关改到哪里较好?
先玩了再说吧 ,换了身皮感觉好多了 ,原来的大概是视觉疲劳了,天线位置靠边点碰不到的,真车就是这个样子的,我看了许多图,电源开关我是放在了排气管附近,喷了涂装之后看不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底盘高的吓死人
越野性能很好!我现在就怕电不够 ,今天买新电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怕贼偷,就怕贼不识货,错认为是9999金的,贼偷到准狂吐2升血

楼主:
引用 网友K:
旁边那个小的是35的?????什么型号?       遥控的?????    多少米???
35的 ,美军M60,装好后一直没涂装也没改遥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先玩了再说吧 ,换了身皮感觉好多了 ,原来的大概是视觉疲劳了,天线位置靠边点碰不到的,真车就是这个样子的,我看了许多图,电源开关我是放在了排气管附近,喷了涂装之后看不出来了

总开关看不到呀,可否上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总开关看不到呀,可否上个图?

网友:
完了。这车要被TK

网友L:
这车·······涂装太·····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车·······涂装太·····
太另类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到了,很好哈。

网友M:
这个.....元首的阅兵车么?喷黄金的怎么不把那些个HL的垃圾贴纸给撕了?这样太影响效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这个.....元首的阅兵车么?喷黄金的怎么不把那些个HL的垃圾贴纸给撕了?这样太影响效果了
想撕的,可是手头没有另外的贴纸,想想还是保留吧

楼主:
 更新野跑照片!!

楼主:
继续继续

楼主:
上视频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g0MjE1NDEy.html

网友H:
我的老虎金属履带断了 这几天没得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的老虎金属履带断了 这几天没得玩了
整的太暴力了?什么电机和波箱啊 ?

网友:
就是395的电机 还是恒龙的波箱

楼主:
履带没备用的么 ,我备了7-8节,最郁闷的是买来的备用履带和原装的有点格格不入,上的时候要用锉刀挫下

网友:
我是收的二手尸体没有备用的

网友:
金属的都能搞坏?

楼主:
这几天用B6充电器充电感觉比原装好用多了,

网友:
你用的什么电池呀?

楼主:
晚上玩了回来发现原装遥控距离最多5米。

网友:
让我想起最近上映的 黄金大劫案

网友N:
这灵感来自于屎黄59.???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的老虎金属履带断了 这几天没得玩了

395电机也操断履带???真暴力……

楼主:
引用 网友N:
这灵感来自于屎黄59.???
坦克世界给了我第一感觉 ,呵呵呵

网友O(2013-07-15):
引用 楼主:
占位发图

石头兄,我是新人,也想搞下涂装,但是基本知识都不懂,涂装都需要什么设备啊,原车底色如何去掉之类的,望请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O:
石头兄,我是新人,也想搞下涂装,但是基本知识都不懂,涂装都需要什么设备啊,原车底色如何去掉之类的, ...

我也是新手 我是直接喷罐自喷漆喷的 ,直接喷 保持好距离和厚度就好 多喷几遍保持质感,喷罐距离模型30厘米就可 最好在无尘 无风的空间作业最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新手 我是直接喷罐自喷漆喷的 ,直接喷 保持好距离和厚度就好 多喷几遍保持质感,喷罐距离模型30厘 ...

多谢石头兄,在论坛里跟你们学习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