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继续请教。极其不专业的问题,请拍砖,请一定拍砖。必须拍砖。我有安全帽

楼主(2012-04-09):
这几天就准备进一台25v铣。  因为自己没有加工经验。完全的新人。所以每天都在论坛吸取知识,不过有些东西发现自己看帖子,实在不如老手师傅们一句话来的明白透彻。尤其师傅们的指导可以让新人少走弯路且省资金

毕竟多数兄弟都不是太富裕。尤其本人是在太穷。乱买东西就怕买回来没用,本来钱就少,常用的没买来,钱花了。该买的没钱了 。 哎。  请本着扶持新人救济穷人的原则,高手们给讲讲吧
问题如下:

               ① 关于铣平面。 假如有一个平面宽40mm,长100,mm。用什么铣刀呢 。看一些图好像是用铣刀侧面去铣。淘宝了一下发现没有这样的刀啊。淘宝上大量的刀都是用圆端面去铣的 。那面积也太小了 ,您都用的什么到啊,给个型号。或者给个图什么的。就太跪谢了,又或者多大面积以上的铣平面的活不能用铣床了 。

               ②平时的diy用途中。除了四大件意外。那些刀。夹。什么的是必备呢。尤其是想20v 25v这样的小铣。能用的刀的范围什么的。

                ③  关于铣槽。5毫米宽的一个槽,用5毫米直径的到洗出来,肯定是5mm多了。是不是要用小一些的刀啊 。加工时尺寸各种各样。多大的都用。岂不是要买无数把刀。

                ④ 铣面光洁度。要想得到比较平整光洁的表面,原则上是不是要反复多次的铣。而且每次都铣的很薄啊。

这这。我这问题实在很不专业。请随意拍砖。这就是真正的白菜新手的脑子里的蠢问题。请多多帮忙啊

网友:
我也不是专业干铣床的,差不多也是哥菜鸟。。。

1    铣床一般都有一个参数:最大端铣直径,如果你铣床够大,刚性够好,就用那种机夹盘铣刀,俗称好像是飞刀吧,那个面积大,直径几十到几百的都有,你床子小,也只能用小立铣刀慢慢肯了。

2    我自己没有床,也没见过这种小铣床,所以不知道

3     那个槽,你要什么公差等级?一刀走出来的,我觉的H8   H9 H10 吧  (这个有点不确定),重要的面,洗也就是个粗加工,用小刀走几遍啊。。难道你想让铣刀一直当“成型刀”用啊,

4     光洁度,刀是否锋利啊,转速是否合适啊,机床刚性是否好啊,系的时候加油?没有必要每次都铣很薄吧,并且最后一刀精洗也不能太薄吧,

我也是菜鸟,  大铣床玩过几次,嘿嘿,随便说的,

网友:
因为懒,今天用12 的铣刀面铣了个200x80 的铝板

摇啊摇啊就铣完鸟~~~

楼主:
感谢   继续听指导,请继续拍砖,亲高手继续讲解

网友:
要用的刀具,量具,夹具很多的

网友:
我也学下,把基本搞好了上床。

网友:
问题如下:

               ① 关于铣平面。 假如有一个平面宽40mm,长100,mm。用什么铣刀呢 。
可以用面铣刀,就是底面可以装夹刀片的,刀片数量可以从一片~5、6片都有,一般么用2~3片可以了,否则要对刀尖,找平面对齐,麻烦,切削量大了,机器震动也大。 当然立铣刀也可以铣平面,就是效率低一点。粗细+精铣可以得到比较好的效果。

               ②平时的diy用途中。除了四大件意外。那些刀。夹。什么的是必备呢。尤其是想20v 25v这样的小铣。能用的刀的范围什么的。

这个买铣床配的刀夹套有的配的吧,二手的话也要问他们要下。规格根据套子来。

                ③  关于铣槽。5毫米宽的一个槽,用5毫米直径的到洗出来,肯定是5mm多了。是不是要用小一些的刀啊 。加工时尺寸各种各样。多大的都用。岂不是要买无数把刀。

精度要求高,可以用4~4.5mm的刀子铣好一条槽,然后再分别铣两边,铣刀你需要的尺寸,这样精度高点。

                ④ 铣面光洁度。要想得到比较平整光洁的表面,原则上是不是要反复多次的铣。而且每次都铣的很薄啊。

机加工都要分粗加工和精加工的,粗加工铣床来说切削量大一点(追求效率)留0.1~0.3再精铣。
但是要看材料,切削速度,冷却效果。
如碳钢会在刀尖产生切削瘤,影响最终的表面光洁度,端面铣刀刀片装太多也不好。
铝合金会粘刀,切屑在刀尖和工件表面之间会产生划痕。
不锈钢的话注意冷却,热了的话,不锈钢会变形。到时候这个面洗出来就是曲面了。哪怕厚的不锈钢也会。太容易变形了。

网友:
居然发重复了,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