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请高手给指点一下

楼主(2012-04-09):
本人从未玩过船,所以想请高手给指点买什么设备和船?想在1000元以内搞定。实在不行也可提高中毒成本。电动的优先考虑。谢谢各位高手最好能再给个链接什么的。

网友A:
遥控设备和船要1500-2000以上。

网友B:
平有平用貴有貴玩

网友C:
若然未玩、別問老散

网友D:
 樓主可從天富龍的無刷小火 箭入手,因本人覺得此船升級能力十分強

网友E:
1000块最便宜的小闪电都买不了,电机,电调,电池,电机冷水套,电机座,B6充电器,遥控器材,舵机,方向舵,软轴总成,螺旋桨,锁头,还有很多小东西,AB胶水。做O艇还需配水刀,压浪板。看着是简单,做起来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