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塞斯纳747有刷版本是不是很垃圾呢 ?

楼主(2012-04-09):
我是纯新手,还从未玩过飞机,潜水一个月,忍不住在网上买了架EPO材料的塞斯纳747飞机,有刷370电机,650毫安电池。不过,我选了个原厂2.4G六通的控。全套是430元。网友说这个配置只能算玩具。真的是这么回事吗 ?我想升级电池的话,网上的1000毫安的电池能买么。求大侠们能帮我分析下啊

网友:
哈哈    有一个上当受骗的

此机747-1算是坑爹中的极品了     换个无刷的可以爽飞哈

网友:
控的牌子和型号都不清楚,怎么分析呀?

楼主:
回复这位朋友,补充下,控是蓝宇厂家的,我也不知道什么牌子,是6通的混控,内配置V型混控功能,带模拟器接口。这里有店家图片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4984246498

网友:
蓝宇2.4G  不看我都知道

网友:
买了肯定后悔,动力低的吓人,勉强能飞,我就是一个后悔的例子

网友:
看样子 进来的人 多数是上过当的

网友:
这个飞机入门还是不错的,就是设备估计以后得换完

楼主:
嘿嘿,看来真的很垃圾,给我练手还是可以吧,我总不能直接上手涵道,然后飞一次摔一架啊

楼主:
无刷的贵130元,但是,我当时觉得无刷的以后也不可能还去升级啊

网友:
2个字,垃圾,比我入门时候还垃圾

网友:
这机用原配370减速组+原配的桨, 没有任何问题.

其它方面不作评论.

楼主:
谢谢楼上中肯的评价。第2架飞机再请大家推荐

网友:
这真的是鸡肋

这JJ乏力,室外有风会非常难控,炸机时易断桨坏齿轮组。
新手玩这个最易秒炸,损自信心而退魔。

建议LZ:

(1)  有老手幇忙的可改无刷,调好拉力线、调重心、调控后,在微风
          室外应也可以爽飞的。不然就是秒炸。

(2)  如没老手带的就不要再花钱在这JJ上了。省下来买套无刷背推的
          四通翼龙或者好小子吧,比较易飞、抗风和耐炸。

(3)  这JJ可留在没风的日子在户外试玩,炸坏就算了。可留下坏机将来
         你有经验后才修理和自改无刷。但相信到时你对它已没兴趣了。

(4)  现在先买模拟器在电脑上练练吧。

欢迎入魔
陈伯

网友:
事实上,除了这个空机还不错外,其它都是垃圾。

网友:
MD小赛入门 飘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中肯的评价。第2架飞机再请大家推荐

去年就想用 370减速组设计一款机机了, 可惜人懒呀, 拖到现在还未动工.

网友:
楼主别把原配的9寸桨(长的那种)炸光了, 也许以会有机会把原配的370减速组+9寸桨用来DIY个机机.

另外, 想问问希望造个什么样的机机呢, 我也参考参考大家的意见?

楼主:
呵呵,谢谢各位,好小子当时也想买,可是全套好像700多。贵了两百元。我多买了5片浆和2个减速箱,应该可以多炸几次了。嗯,等琢磨透了,以后就只买电子设备打算走DIY路线啊。很漫长的路。。。。谢谢陈伯呵各位的耐心回复。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