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目不吸引大家都不进来看的,问一个关于电机问题

楼主(2012-04-09):
话说1000KV的电机,10V情况下,每分钟10000转

1、问题在于,有负荷的时候,也是10000转吗,如果不是电机转的时候是不是掉帧了。。。。。。

2、不同KV的电机,转速不同,但我们给电调的信号是一样的,假设电机的极数都一样,怎么会出现转速不同呢。。。。是不是1000kv的磁极过了1个,线圈变一次电位而2000kv的电机磁极过了两个,线圈才变一次电位的意思呢。

大家说说,谢谢了

网友:
转速有负荷时可能只有无负荷时的百分之七十

网友A:
转速有负荷时可能只有无负荷时的百分之七十!(还要看负荷大小)kv值不同是因为定子的曹数和线的圈数线径不同,还有转子的磁铁数量!等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速有负荷时可能只有无负荷时的百分之七十!(还要看负荷大小)kv值不同是因为定子的曹数和线的圈数线径不同,还有转子的磁铁数量!等等等
例如XXD的2212,不同KV的磁极数应该是一样的吧。转速只有百分之七十,但我们给电调的信号是一样的,那百分之三十的转速去哪了,是电调电变的速度慢了,还是怎样,究竟是电机决定电调,还是电调决定电机呢。

网友B:
信号并不控制换向速度,电调换相依赖转子过零检测,也就是转子转到一个位置才启动换向,而转速由电机绕组和负载决定,绕组也就表现在KV 值,负载表现在电流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例如XXD的2212,不同KV的磁极数应该是一样的吧。转速只有百分之七十,但我们给电调的信号是一样的,那百分之三十的转速去哪了,是电调电变的速度慢了,还是怎样,究竟是电机决定电调,还是电调决定电机呢。
对此本人表示无能为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信号并不控制换向速度,电调换相依赖转子过零检测,也就是转子转到一个位置才启动换向,而转速由电机绕组和负载决定,绕组也就表现在KV 值,负载表现在电流值。
那就是同电压,有没负载转速没变了吗

网友B:
剩下不就是不同kv决定不同转速了吗

网友:
电动机确实是个有些年头但有很新的话题,继续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剩下不就是不同kv决定不同转速了吗
问题是为什么会这样,不同kv区别不就那线圈的粗细多少么,怎么影响了转速。还有另一个问题的意思是同一电机在有没负载的情况这样,就这两个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是为什么会这样,不同kv区别不就那线圈的粗细多少么,怎么影响了转速。还有另一个问题的意思是同一电机在有没负载的情况这样,就这两个问题

lz还记得高中物理么?我记得一根导线通电以后,在一个磁场里运动,会一直加速到一个速度,这时候电动势和电压相等。电机比这个更复杂一点。

网友B:
通俗的讲,你不可能让两个不同的电机在条件一样的情况下转速一样吧?

加10V电压1000KV的 10000转, 2000KV也是10000转时那可要消耗很多电功率,因为2000KV   10000转的反电势是 5V , 剩下的10-5V  全拿来做功了,这种情况只能是带载的时候的状况,否则没地方消耗这部分功率。   因为空载时要满足 输入电压近似于反电势,剩下一点电压(输入V-反V)来克服电机的铁耗 和其他损耗做功。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俗的讲,你不可能让两个不同的电机在条件一样的情况下转速一样吧?

加10V电压1000KV的 10000转, 2000KV也是10000转时那可要消耗很多电功率,因为2000KV   10000转的反电势是 5V , 剩下的10-5V  全拿来做功了, ...
理解,就是说掉的转速就掉在这了吧

网友:
去西莫上看看   比较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