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山寨板???求答 案·······

楼主(2012-04-09):
APM山寨板???求答 案·······

在TB上搜到的,写着,ArduPilotMega,不过我记得APM不是红蓝板吗?

网友:
国产的,八百多元,和红蓝版一样。
别说山寨,apm本来就是开源的项目。

楼主:
那用这个加上GPS和三轴模块不是1200就能下来了吧,我记得有魔友说最低也要1900左右吧,(还有就是····这东西的数传太贵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用这个加上GPS和三轴模块不是1200就能下来了吧,我记得有魔友说最低也要1900左右吧,(还有就是····这东西的数传太贵了··········)

GPS那么贵吗?两块板子里面有一块就是姿态控制。
你为什么要数传?新手还是玩玩模拟的吧!数传的话你还要搞定视频压缩,接收端还要自己编程,效果也不会太理想。

网友A:
我说楼上的,看你到挺热心,就是最好了解清楚一些再回答问题不迟

这两个板子已经包含惯导模块,但是没有罗盘。所以飞四轴的话,最好还能加上罗盘和GPS。如果是固定翼,罗盘就没什么用处了,不加也行。

至于数传,不是用来传视频的,是用来传送控制命令和飞行数据的,地面站程序已经写好,不用自己编程。至于视频,那是另一套东西,基本上可以认为和APM关系不大。Xbee Pro 确实不便宜,将近900块一套,1900块刨掉这900不就是1000来块么 数传不是必须的,看有没有这个需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说楼上的,看你到挺热心,就是最好了解清楚一些再回答问题不迟

这两个板子已经包含惯导模块,但是没有罗盘。所以飞四轴的话,最好还能加上罗盘和GPS。如果是固定翼,罗盘就没什么用处了,不加也行。

...

没看清的是你呦
他的标题就很清楚apm。
如果是四轴的话,应该是acm吧?
还有,这里是FPV讨论区,不是无人机讨论区,我当然首先认为他说的数传是数字图传。

楼主:
这板是一代,还是II代啊?

网友:
不懂硬件,哪位来对比一下 apm 与 mwc的硬件?

网友A:
按最近的叫法,已经不存在ACM这个东西了,APM 目前指的是这套硬件系统,分 APM 1 和 APM 2 两个版本。
至于以前所谓固定翼用的APM,现在改名叫ArduPlane;以前所谓的ACM,现在改名叫ArduCopter。
一套硬件,两套软件,买来玩什么都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最近的叫法,已经不存在ACM这个东西了,APM 目前指的是这套硬件系统,分 APM 1 和 APM 2 两个版本。
至于以前所谓固定翼用的APM,现在改名叫ArduPlane;以前所谓的ACM,现在改名叫ArduCopter。
一套硬件,两套软 ...

你刚才自己说的,多轴要加个什么罗盘。这说明它们的硬件肯定有不一样的地方,至少要加一个配件
没办法,说到多轴我就抓瞎了,我对这无爱。

网友:
选配件,最好加,不加也能凑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