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 KT 机,遇到困难了。。。。。。

楼主(2012-04-09):
我的接收是天6 飞的是F3P KT机
1.电调和三个舵机怎么接在接收上,什么顺序?
2.接收供电是靠电调吧?我看图片别人的接收上只插了四个东西。
3.接收上的SET按钮是干啥的?
4.电调出来三根黑线是接电机的,怎么接啊,随便接?
5.这个报警器是不是飞的时候挂在电池上,电量低了就报警?

新人从没接触过固定翼,各位老鸟见笑了,轻轻地拍砖啊:loveliness:
回帖的好心人永不炸机!开车出门永不堵车!到路口就是绿灯!!!

网友A:
1.电调和三个舵机怎么接在接收上,什么顺序?
   1 副翼  2 升降 3 电调  4 垂尾
2.接收供电是靠电调吧?我看图片别人的接收上只插了四个东西。
   是
3.接收上的SET按钮是干啥的?
   找遥控器的说明书,一般是和遥控器对码 以及 设置失控保护之类的功能
4.电调出来三根黑线是接电机的,怎么接啊,随便接?
   随便接,转向反了的话,随便找两根线对调一下。
5.这个报警器是不是飞的时候挂在电池上,电量低了就报警?
   一般没用,自己计算好时间,按照最低时间来计算。因为飞机飞远了,声音很难听到

新人从没接触过固定翼,各位老鸟见笑了,轻轻地拍砖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电调和三个舵机怎么接在接收上,什么顺序?
   1 副翼  2 升降 3 电调  4 垂尾
2.接收供电是靠电调吧?我看图片别人的接收上只插了四个东西。
   是
3.接收上的SET按钮是干啥的?
   找 ...

多谢!多谢!祝万事如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