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冰箱压缩机可以泵液压油吗

楼主(2012-04-09):
提示:

网友A:
原理上来说可以,实际上不可以,看什么压缩机是什么泵,要是活塞的压缩机话就压力太大了,你用在什么地方要那么大的压力啊啊?要是线泵的话就又太小了,一句话它根本就不是做液压泵设计的,各有专攻,狗可以耕田还要牛干嘛啊?

网友B:
可以,把真空头的管子用软管插进油里,把压缩打开就行,压力估计有几公斤。

网友C:
这个肯定不行,

网友D:
LS说的对

网友E:
绝对不可以,因为回气管就焊接在压缩机外壳上的,进油量多了就会填满整个压缩机罐体,压缩机内的电机转动就会受阻,且活塞的进排气阀片也是按气体压缩设计的,比较小,液态油阻力太大 等等。

网友F:
100%不行,压缩气体与压缩液体根本就不一样的。

网友G:
回复 楼主:
烧电机的我十多年前就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