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和X5的斜盘舵机还有锁尾舵机通用吗?

楼主(2012-04-09):
如题

网友A:
斜盘不通用吧,尾舵应该也不通用

楼主:
X5的大吗?

网友B:
X4是迷你舵机、X5是标准舵机

网友A:
原帖由
帅气的小贝壳
于 2012-4-9 21:56 发表
X5的大吗?
x4属于500级,用中型舵机,就是亚拓ds510那类的,x5属于550,用标准舵机,就是亚拓ds610那类的,锁尾的话,x4用的应该是9257大小的,x5应该是9254大小的,我举的例子都是最常用的舵机,你查查资料就知道了

网友C:
楼上正解

网友D:
X4
的尾舵机应该可以装标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