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元 EPO F3A请教

楼主(2012-04-09):
我打算入手95元的EPO F3A,打算的配置:朗宇2216 KV1250(选择这个KV是因为它还适合400-500g的KT机),好赢20A(貌似应该用30A,但手头只有一个闲置的20A),8060桨,3S 1300 20C双天
电池
(电池实在太贵了,这个电池是用在1M 650g 3D机),请各位前辈帮忙看看会有什么问题,比如能否垂直爬升啊,是不是特不抗风啊等等,还有大概能飞多少分钟?谢先,呵呵

网友A:
1250KV配9060吧 8寸有点小 配1047的话拉力最大不过你20A电调受不了了哈哈 我的是2212 1400KV 配8060桨 1300 3S 25C电池 垂直爬升无压力

网友B:
首先 电池买3S 2200的 时间飞久点 还可以压住头,前提是 在组装时电池仓 挖大一点,把电池塞到头。2216 KV1250 配8060 也 可以选9寸浆 选30A 这配置我也飞过,速度很快 新手的话 怕你控制不住。泡沫小飞机 都不抗风!可以飞行5-10分钟 看你飞行习惯。

楼主:
很感谢楼上两位的指点,看来这个EPO和3D之间不可兼得,1250KV配8060小了,配大的电调又受不了,2200电池太贵,真是烧钱啊,还是玩150g的3D省钱

网友C:
2216暴力了,2212足够,上9060桨,电池推荐用2200,1300的估计压不住头,可能要加配重,电调小了,至少30A吧。

网友D:
的确这样,我的F3A用的2212KV1400,配8060桨,40A电调,3S2200和1500电池
为了飞KT,又买了2212KV1000,9050,1047若于,专配20A电调,2块3S1000,1块3S850电池

网友E:
回复 网友A:
哈哈,在这论坛里碰到你啦~~

网友F:
祝lz早日爽飞

网友G:
敢问楼主的飞机是哪儿买的,我是新手,呵呵!!!

网友H:
我的配置是朗宇X 2212 KV980。。9*6桨 30A 3S 1300mah 25C电 连飞了4块电左右。。电机热得不得了。。各位。。为什么发热那么厉害呢?

网友I:
我买的F4U动力和你一样40A电调和22003S25C电池!飞起来暴力!水平不行降落也很暴力!

网友J:
看过模友的飞行录像, 这机是3A机型喔, 调整好后, 动作精准, 速度快. 不适合飞3D动作.
电机选2212级别, KV值1400或者略大一点儿的. GWS 8060 是大家总结出的标配了, XXD 8060 也行的.

网友K:
不适合3d动作?我最近也在考虑整一架呢

网友L:
这机是3A机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