杯具了

楼主(2012-04-09):
我刚买了一块ace 6s 4000 结果发错货是xt60接口的,我的飞机是550e,是t头的,但是心里痒痒就想用电池的xt60碰一下电调的t头,结果打火了~~~~!!日,现在电池插电显是好的,不知道电调怎么样了!请问各位前辈会坏掉吗?我也忘了是不是正负极接反了?

网友A:
自求多福把,手痒的后果,瞬间的接触应该还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求多福把,手痒的后果,瞬间的接触应该还好
电调多数没有接反保护的,BEC就多数都有,闻闻有没有焦味吧

网友:
我原来玩船的时候 香蕉头 接反过 好大火花  然后速度扯下来·····再正确接线 毛事没有 好盈海王电调·····

楼主:
回复 网友B:

牛逼

楼主:
回复 网友A:

瞬间接触,xt60头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