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舵机的简易维修法

楼主(2012-04-09):
近期450炸了几次机,发现有一个舵机轻推一点油门会移动较大一点距离,再回位,其它两个正常。百思不得其解。本人有一点电子知识,这不像是电器问题,马达力也有,电位器换了也一样。后来对舵机工作原理补了一下课,最终解决了这个问题。搞坏了两个舵机,不知有没有同样有这问题的,多回复我就写出来如何维修,很简单。。。。。

网友:
我的65MG炸了几次了也有楼主说的现象,搞得行程都不一样了,动作都不同步了。楼主说说吧,我正需要!!!!顶顶顶!!!

楼主:
明天拍了照 给大家说明如何修

网友:
先说来听听吧

网友:
别卖关子了

网友:
你写出来有人加精的 等人顶帖不能这样的

楼主:
[local]1[/local]

文件名:
描述: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bef88d40-82ab-11e1-815e-0015c55db73d/
预览:

文件名:
描述: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bf33cdb0-82ab-11e1-b094-0015c55db73d/
预览:

楼主:
大家看见图中齿轮没,问题就出在中间黑色的限位器上,因炸机造成电位器杆与限位器有旷量,当你推油门时齿轮转动了一定位但电位器没动,

楼主:
[local]1[/local]

文件名:
描述: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3c9a94f3-82ad-11e1-810a-0015c55db73d/
预览:

文件名:
描述: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3cd69a3a-82ad-11e1-ad4a-0015c55db73d/
预览:

网友:
不是电位器问题就应该是大齿轮下面的套管与电位器柄打滑所致

楼主:
一般来说电子出问题的机会比机械小,最后发现是上图圈出来的地方,与电位器杆有旷量,当推油门时,舵机以运动了一定距离,但电位器没动,所以会产生这种情况,我的解决方法,用电烙铁在电位器臂上加点锡,用锉刀一点点到掉,直到安装进去比较紧,舵机臂动下面的电位器在一起动作就好。修好后再没发生上面的情况。

网友:
电位器的轴是钢材的吧,焊锡能行?能上锡?

楼主:
锉刀轻磨光,就可以上锡

网友:
你是用了什么助焊剂啊?烙铁功率多大?谢谢!

楼主:
和般的就可以了,普通助焊剂,焊前先用砂纸把电位器头打光,上助焊剂,再上锡,多上点再一点点锉掉,锉一点试一下。

网友:
修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