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50问题请教

楼主(2012-04-09):
我是刚飞四轴的菜鸟,请教大家几个问题:1、我的X650飞起来有时间突然会有种抽筋的感觉,油门忽大忽小的,飞机也会猛然随之上升或下降;2、有时间油门关完了,飞机螺旋桨还在转动;3、有时间降落下来,重新起飞时推油门完全没有反应,要重复推杆几次螺旋桨才能转动,请帮我分析一下都市些什么原因啊,谢谢大家!说一下我的四轴配置:F1212-P飞控、AHRS-S V2、(机架、电机和四合一电调是老版本) 另外 我的四轴飞起来不太稳定,要漂移,还需要进行些什么样的设置,加上GPS后是不是稳定性要高些呢?再次表示感谢!!!

网友:
我的情况和你的情况基本一样 一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有时候推油门没反应  飞起来还来回漂 很跳舞是的 控制不住!同问!

网友:
遥控的油门行程校准了吗?或者你的遥控摇杆电位器老化了?

网友:
1、我的X650飞起来有时间突然会有种抽筋的感觉,油门忽大忽小的,飞机也会猛然随之上升或下降;
2、有时间油门关完了,飞机螺旋桨还在转动;
3、有时间降落下来,重新起飞时推油门完全没有反应,要重复推杆几次螺旋桨才能转动,
说一下我的四轴配置:F1212-P飞控、AHRS-S V2、(机架、电机和四合一电调是老版本) 另外 我的四轴飞起来不太稳定,要漂移,还需要进行些什么样的设置,加上GPS后是不是稳定性要高些呢?再次表示感谢!!!

1. 因为你只接了AHRS,可以先把AHRS拔掉,推油,但不要让它飞起来,如果油门还抽,就检查遥控器吧。
2. 你是用直推启动还是摇杆启动的?
3. 如2. 看上去很像是油门保护了,待第2条确认。
因为机架安装、AHRS安装都不可能100%精确,所以校准完之后,少许微调是需要的。

楼主:
谢谢大家的热心解答,今天换了一个遥控器,问题解决了,飞行的时候没有出现抽筋的现象,只是还是会漂移,需要不断修正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热心解答,今天换了一个遥控器,问题解决了,飞行的时候没有出现抽筋的现象,只是还是会漂移,需要不断修正

V2都会飘,,,不漂才是奇怪了,等吧。我停飞好久、好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