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六可配江南飞控吗?

楼主(2012-04-09):
用天六配上江南飞控进不了OSD菜单,不能激活

网友:
回复 楼主:

哈哈~~其实江南飞控不用遥控器~~  自己开关焊焊就能当10通道用

网友A:
江南本身全套带控的 433控 而且只有用他的433控才能发挥飞控的全部功能 不用功放轻松5公里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江南本身全套带控的 433控 而且只有用他的433控才能发挥飞控的全部功能 不用功放轻松5公里距离

433不敢用,怕怕,干扰大,丢机损失大。

网友:
回复 楼主:

江南的433 是高级货吧~~  哪有那么容易失控 人家是数字信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TDF6A配江南飞控,在使用上是没有问题的。进菜单的方法:
1:检查6通道能否在L,M,H间切换。
2:在上电的5秒内可进入菜单。方法:在1。5秒内从L打M,打两下,回到L。即:LMLML。即可进入菜单。
由于72M的TDF ...

6通道不能L,M,H间切换。

网友:
天6第6通道只是2段开关,怎么可能L,M,H间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