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四轴今天出现怪事,是电调油门行程的问题?还是飞控板的问题?求解!

楼主(2012-04-09):
各位模友请求帮忙分析一下,,
我的四轴设备如下:飞控板 AQ50 PRO   电机 XXD 2212 KV 1000 四个,
                                 电调 好盈天行者40A 四个,
                                 控:天七 2.4G 原装接收

前天都可以正常使用(没有炸过机,),昨天收到了新的带云台的机架后,将以上设备拆装过来,安装完成进行调试后,
出现了一启动就侧翻无法离地的情况。感觉好像其中一个或是两个电机只能怠速不能像另外的电机可以随着油门的动作加速一样,,问了AQ50 PRO论坛的模友,都认为是电调的油门行程有问题,,,用电调编程卡,对四个电调重新编程过后,问题照旧,,今天回来,又将四个电调不通过飞控板分别单独上电,直接插接收油门通道,将控的油门拨到最大,通电后听到“滴-滴”两声后,马上最小,其中两个电调可以正常起动电机,也可以自然地加速减速,但另外两个电调进行以上步骤时,电机出现“滴--------滴--------滴------”的长间隔音,将油门马上拨到最小后,没有反应,断电重新上电,同样是电机不能启动,初步估计是这两个电调的问题,,,,可是将四个电调重新插入上飞控板时,解锁,四个电机可以同时启动,。那两个感觉有问题的电调所接的电机也可以怠速,,但是就不能随加速,,,,

怪了,,纠结的是,不知电调是不是坏了,如果是坏了,电机应该不能怠速啊,如果电调没有坏,单独用到我的固定翼上时,电调却又不能启动电机,,,,,不知坛里的模友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啊,,如果遇到过这样的情况,请说说是怎么回事,,麻烦各位模友了,,,

网友:
把2个电条做好标记和电机互相掉换一下。。如果情况还是一样。。证明2个电调有问题。。我以前也是3个转一个只能转没动作。。换新电调就好了

网友A:
如果折腾完还是怀疑飞控问题,发板子给我,我给你测试一遍证实有问题的,换全新的飞控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折腾完还是怀疑飞控问题,发板子给我,我给你测试一遍证实有问题的,换全新的飞控给你。

马辉兄弟都说这样的话了,心里感动得不行  ,呵呵,今天刚回家,所以没有时间弄,明天晚上再检查一下问题,免得麻烦你换来换去的。如果还是找不出问题,我就来回顺丰,拜托帮我检查一下了, ,AQ50 PRO是不错的飞控板,马辉兄弟也是一位注重优质售后的店家!赞一个!

网友:
难道是缓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