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油机发动机掉转利害,更新换OS 55的视频

楼主(2012-04-09):
50油机发动机掉转利害,杯具的开始,注定杯具结束,一时兴起,本身不会翻,用450向前翻还能翻转回来,5块电池一会就没了,想用油机翻下,第一次用油机翻,不想发动机这么不给力,飞悬停航线还行,但翻掉转这么利害,大家听声音就知道了,定速1850,上视频请大家轻点拍砖,多提宝贵意见,单飞不容易,现在知道二手发动机害人不浅。
今天飞机修好了,换了OS 55发动机,感觉力量大了不少,有点富油,不敢再收油针了,怕拉缸,定速1900转,大家发表下意见,上视频,单飞,找了个小学生拍的

网友A:
 你没开3D吧

网友:
楼主日本手?
油门曲线不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没开3D吧
3D是开了的,普通模式定速1500转,没这么大的发动机声音,这个还是清楚的

网友B:
不是说你LZ 发动机已经这动静了,你还坚持不懈的翻!!!不知道你想什么呢!?最起码翻了一两个以后感觉不对就应该下来检查!这是最基本的!假如旁边有人出事咋办?

网友C:
你这是什么发动机,就是国产三叶52HZ,也比你的好多了,
估计是你调的问题(富油,没开3D,曲线不对)
或是,你用30的发动机飞亚拓600

网友D:
曲线没有设置好,发动机太贫油了,
RJX X-TREMEM 50 直升机调好机械位置中间位置0度,正负3D可以设对称12度,定速一般3D可以设2千转,速比8.5,3D建议用30%的燃油,比如RJX自己的3D POWER 30%燃油就不错

网友:
好像是RJX,不是亚拓600

网友E:
检查过摩擦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说你LZ 发动机已经这动静了,你还坚持不懈的翻!!!不知道你想什么呢!?最起码翻了一两个以后感觉不对就应该下来检查!这是最基本的!假如旁边有人出事咋办?
那个时候明知道有问题,就是不下来检查,鬼知道自己当时是怎么想的:funk: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是什么发动机,就是国产三叶52HZ,也比你的好多了,
估计是你调的问题(富油,没开3D,曲线不对)
或是,你用30的发动机飞亚拓600
收的二手OS 50发动机,到我手的时候轴承已经严重晃动,活塞环相当的亮,换了轴承和活塞环,这次炸鸡拆开看活塞环又是锃亮锃亮的,不知什么原因,飞了最多10箱油,还只是悬停航线,螺距曲线应该没问题,螺距尺量的正负10度,开定速1850转,3D油门曲线90,75,90

楼主:
引用 网友D:
曲线没有设置好,发动机太贫油了,
RJX X-TREMEM 50 直升机调好机械位置中间位置0度,正负3D可以设对称12度,定速一般3D可以设2千转,速比8.5,3D建议用30%的燃油,比如RJX自己的3D POWER 30%燃油就不错
油没问题,是30%的油,贫油有可能,主油针已经收到1圈了,感觉还是响应慢,个人认为还是发动机缸套可能磨损严重了,换的新活塞环最多10箱油就看见活塞环磨得锃亮锃亮的

网友:
油门和螺距没配合好吧,油机注重配合的。

网友:
把定速关掉试一试,油门曲线100 55 100 中间转速如果太低可适当现调高些

网友:
引用 网友E:
检查过摩擦片吗?
摩擦片有问题发动机转速是不会下降的,视频里听声音很明显发动机没转速了!!第一有可能是富油,第二可能是螺距调的过大,第三翻的时候不用给那么大螺距的!

网友:
机子感觉没吃饭,不说还以为是30级。。。。。挺佩服LZ的,这种状态还一直翻到掉下来 感觉是富油了

网友:
 发动机不给力~翻的代价

网友:
引用 楼主:
油没问题,是30%的油,贫油有可能,主油针已经收到1圈了,感觉还是响应慢,个人认为还是发动机缸套可能磨损严重了,换的新活塞环最多10箱油就看见活塞环磨得锃亮锃亮的
发动机的动力不是靠收油来了,而是合适的油汽混合燃烧后得来的,所以,看别人调机收放油针的圈数只能做为个参考,据体还要看自己使用的油、发动机磨合使用情况来调整,单纯的收油是调不好机器的。

网友:
LS正解!凡事不都是千篇一律的!

网友:
感觉像没开3d

网友:
一句老话,收2手发动机保险的前提下,只收没破处的!

网友:
完了  ....炸机拉.....

网友:
我的全部按照说明书调的,油门和螺距,定速我设的1860

网友:
完了  ..............炸机拉.....

网友F:
楼主女友的声音真搞笑,完了  。。。炸鸡啦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女友的声音真搞笑,完了  。。。炸鸡啦
听见娃娃声音了吧,已经早就不是女友了

网友:
平油了,主油针,副油针先调整到1.5圈试。
然后再细调。

网友G:
如果肯定开3D了,那么为什么正飞动力正常,一翻过来就不给力了呢?看看油箱内的油管有没有问题。看不清楼主的飞机有没有副油箱,3D还是带副油箱更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肯定开3D了,那么为什么正飞动力正常,一翻过来就不给力了呢?看看油箱内的油管有没有问题。看不清楼主的飞机有没有副油箱,3D还是带副油箱更保险
有副邮箱,我已纳闷翻过来就没动力了,修好飞机了不用定速,用曲线试试了

网友:
我对油机不懂,但从视频的声音和主旋翼转动的情况来看,感觉一翻的力量就不够,有失速的感觉,是不是油门曲线或者发动机油针没设对

网友:
正飞还好啊。

如果油门曲线设置正确不会这样。

要就是定速没设正确。

网友:
油针调好了吗?

网友:
搂主!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明知发动机状态不佳,还接着翻。。。佩服你的执著劲

网友H:
从正飞发动机的状态看,觉得很可能定速设置和油门曲线的问题,第一,设置时定速时,设置对没有?油门行程设置没有?磁铁感应是否达到要求?第二设置好油门曲线,在定速失效时,会按油门曲线走,双保险。油门曲线 100%  60%  100% 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H:
从正飞发动机的状态看,觉得很可能定速设置和油门曲线的问题,第一,设置时定速时,设置对没有?油门行程设置没有?磁铁感应是否达到要求?第二设置好油门曲线,在定速失效时,会按油门曲线走,双保险。油门曲线 100 ...
定速应该没什么问题,今天把发动机换成OS 55,就没有那种完全无力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