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虎翼手龙V2可以使用X5的配件吗?现在还能用哪些配件呢 ...
雷虎翼手龙V2可以使用X5的配件吗?现在还能用哪些配件呢?

楼主(2012-04-09):
雷虎翼手龙V2可以使用X5的配件吗?现在还能用哪些配件呢?

网友A:
是GAUI X5还是雷虎X50?

楼主:
雷虎的X50,谢谢

网友B:
X50皮带,V2.5可以用

网友C:
换过离合器甩块的飘过

网友D:
尾轴,尾管,皮带,尾桨夹系统也可互换,尾推系统
脚架,
大桨夹,平衡钢丝,副翼,
横轴如果要是使用X50的7MM横轴需要更换轴承
甩块通用,离合器罩杯通用,驱动齿通用,还有一些些小东西也是通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