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4.0...N个小时了,还没搞定,诸位有没遇到内存不能 ...
凤凰4.0...N个小时了,还没搞定,诸位有没遇到内存不能为READ的情况的.....

楼主(2012-04-09):
朋友传我一个凤凰4.0C的,打开进入就提示内存不能为READ,试了修复工具,杀毒,运行 输入cmd ,百度里的方法基本都试过了,还是不行,这里求助了。不会是内存条不行了吧,以前凤凰2.5是可以的。
谢了~~~

楼主:
标题
安装是成功的,选完语言后加载程序时出现

楼主:
解决了,呵呵,昨天晚上下 载了4.0J的今天早上在装一遍就可以了,呵呵,估计是软件的问题

网友A:
win7上安装成功 爽飞中

楼主:
现在工作中,晚上就看加密狗能不能好找到了,.DII无效 还有内存不能READ 都给遇到了,也都解决了

网友B:
安装的路径要全英文,最好不要更改默认路径就OK了,我的之前也是,后来就好了。

楼主:
言中了!关于狗的问题,就提示过一次发现新设备,当时游戏里也提示重启了,但当时有其他文件就没有立即重启。后来再插狗就什么也没有提示了,前后都不行,游戏也找不到狗,换别的电脑好使。这两天就和疑难杂症打交道了。

楼主:
分别试了3台电脑插狗,都是第一次提示有人体学输入设备,之后再怎么插也没有了,谁遇到这情况给讲讲吧,崩溃了

网友C:
WIN7运行要比XP 流畅许多 同一台电脑 N年前的老机,CUP图拉丁1.2G

楼主:
在多次以及反复安装4.0J无果的情况,就只玩3.0P了,可以找到加密狗,和电脑无关,还是软件的问题,先不升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