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仿形法加工蜗轮

楼主(2012-04-09):
这样的蜗轮已经可以使用,外径稍大于蜗杆直径的盘形刀来铣制效果更好点,如果需要更高精度可以配合铸铁蜗杆进一步研磨

网友:
什么是仿形法?

网友A:
你加工出来的蜗轮是直齿,但这个应该需要斜齿啊

网友:
太牛B了嘛。。

网友:
可以参考。

网友:
这是正中的分度法了,只不过你的分度头是DIY的吧!没看见那里仿形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加工出来的蜗轮是直齿,但这个应该需要斜齿啊

楼主的分度头不是跟主轴垂直的,有夹角的!

楼主:
60齿用7号仿形齿轮铣刀开齿保证渐开线齿形

网友:
O!看到了,没用码盘,用后面那个齿轮仿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