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科达B6和山寨B6的对比

楼主(2012-04-10):
手里的充电器相继报废或遭受暴力快递摧残残废(长途搬家)
新近开始玩四轴,买了点电池和一个飞科达B6(人穷,买不起好充电器啊)
看群里有朋友说,山寨B6其实也不错,蛮好的
闲着蛋疼,又跟MAXPOWER电池一起买了个山寨B6,为了拿来跟飞科达B6对比一下看看。
今天刚收到,先来外观,其他对比陆续跟上(晚上有事,折腾到现在,实在太晚了)

首先,外观篇
1、包装不同;(这不废话么)彩壳印制不同,说明书不同(山寨的说明书应该也是复印的,更模糊)
2、配线不同,虽然2者配的线类型是一样的,但是飞科达B6的电源输入线用的是18AWG,而山寨B6用的是22AWG线(跟电池平衡头一样的线);
3、外壳色泽不同,山寨的颜色更深,喷漆颗粒感更强,字体印刷不如飞科达细致,"B6"两字有点模糊,没有正品那样的厚实感;
4、按键不同,山寨的按键比正品的更高;
5、主输出插孔不同,飞科达B6用的是镀金的插孔,山寨的不是;
6、飞科达B6左右侧面固定用螺丝是平头的,拆装更顺滑,而且右边侧板的螺丝比左边侧板的螺丝大;山寨B6的左右侧板螺丝是一样的自攻螺丝;
7、飞科达B6底部有防伪标示;山寨的底部有个温州飞越的标(我的是这样的)
8、飞科达B6的平衡头插座更规整,山寨B6的就歪歪的,挤在一起。

外观对比先到这里,其他后续跟上

楼主:
充电篇
飞科达和山寨B6
检测电压都偏低,导致充电偏高
用来充老电池,倒是正好4.20截止
充新电池全部会偏高,最高到4.23
不过平衡精度OK,最多差0.01,一般都是一样的
我在隐藏菜单2里面看了
飞科达B6,总电压比实际差0.08V,山寨B6差0.11V(3位半万用表测),并且调整无效,+20也达不到一致
昨晚用两个B6分别冲了MAXPOWER和花牌30C 11.1V 2200MHA电池
MAX 电池平衡模式,2.2A充电
飞科达B6冲完4.21 4.21 4.21
山寨B6冲完  4.22 4.22 4.22
花牌 电池 平衡模式,2.2A充电
飞科达B6冲完4.20 4.21 4.21
山寨B6冲完  4.22 4.22 4.22

今天早上去飞,2组花牌,2组MAX
顺序是花牌 MAX MAX 花牌
四轴飞行器配置 X600机架 玉兔全套含GPS XXD2212 KV1000,好盈18A S1.1电调,4组跑马灯,全重没称,估计1.1-1.2KG。
飞控设置3.5V报警
飞行科目均为小航线,自稳悬停,松杆定点,一键返航和自动降落
1组 飞行约10分05秒报警后降落,放置一会后测量电压 3.56 3.46 3.47
2组 飞行约10分15秒报警后降落,放置一会后测量电压 3.67 3.64 3.66
3组 飞行约10分10秒报警后降落,放置一会后测量电压 3.60 3.63 3.63
4组 飞行约9分45秒报警后降落,放置一会后测量电压 3.61 3.62 3.59

这里要说明,飞行时间是个大概,用手机计时器看的,因为一个人飞,无助手,测量时间仅参考,另每组科目不可能完全一样,第四组之所以少这么多时间,因为飞行中飞控原因出现2次松杆定点状态全油门拉升,人工干预后安全降落,所以急速耗电要多些。同时,因为使用GPS,第一组电池自检时间长,稳定后才起飞,这中间消耗3、4分钟,挂着跑马灯,也有电量损耗。后面几组,自检很快,十几秒完成。
从操作手感来说,MAX相对花牌暴力差点点,起飞油门要比花牌推高一点点,大约5%油门左右。
因为早上时间短,HRB没测试。

4.11凌晨:
为了准备早上的飞行,充2组HRB,2组MAX
HRB冲完 电池平衡模式,2.2A充电
飞科达B6冲完4.21 4.20 4.20
山寨B6冲完  4.23 4.21 4.21

MAX电池平衡模式,2.2A充电
飞科达B6冲完4.21 4.22 4.22
山寨B6冲完  4.22 4.23 4.23

楼主:
实际飞行测试篇
4.11早上原定飞完4组电池,无奈一群大妈早早来练舞,只能缩短飞行时间,实际飞了3组
MAX HRB HRB
今天以为人多,不断起飞降落或急拉升
记时不准确,不过根据以往飞的经验,HRB也能飞10分钟

下面是降落后,放置一段时间各组电池电压
1、MAX 3.64 3.66 3.66
2、HRB 3.65 3.59 3.64
3、HRB 3.63 3.58 3.60

手感上来说,HRB比MAX暴力,换句话说,HRB 花牌放电能力要比MAX要强。
MAX各组电池的平衡能力又要强于HRB和花牌。
航线和悬停状态的飞行时间要略大于HRB 和花牌。
暴力和持久就犹如鱼和熊掌,看个人取舍了。
4.13
昨晚睡前,用飞科达B6接并充板,挂上6组电池充,设置5A实际4.4A充电
一共用了4个小时充好。这次B6在隐藏菜单2中+10修正点电池总电压检测值
充好之后B6显示 4.17 4.18 4.17
充好电池如下
花牌 1、4.20 4.20 4.20  2、4.22 4.21 4.21
MAX1、4.22 4.21 4.21  2、4.22 4.21 4.21
HRB1、4.22 4.21 4.21   2、4.22 4.21 4.21

因为下雨了,只飞了2组MAX
飞到报警
1组高空报警,降落时间长,略有过放,下来后电压 3.52 3.42 3.42
另一组低空报警,马上降落,电压 3.67 3.64 3.67

楼主:
占位留着更新

网友:
沙都给你占了,我坐哪呀。呵呵

网友:
很好的测试,期待下文!

网友:
标题

够详细的,顶楼主

网友:
HRB测试呢  速出!

网友:
回复 网友A:

很好的买家!我来顶你了,非常感谢你能公平公正的态度测试我们maxpower牌电池,希望您最好测试完毕后,将相关价格信息给大家也放出来吧!  我们在保证售后的同时下,强调性价比!有各位的支持,我们会更努力!

楼主:
早上原定飞完4组电池,无奈一群大妈早早来练舞,只能缩短飞行时间,实际飞了3组
MAX HRB HRB
今天以为人多,不断起飞降落或急拉升
记时不准确,不过根据以往飞的经验,HRB也能飞10分钟

下面是降落后,放置一段时间各组电池电压
1、MAX 3.64 3.66 3.66
2、HRB 3.65 3.59 3.64
3、HRB 3.63 3.58 3.60

手感上来说,HRB比MAX暴力,换句话说,HRB 花牌放电能力要比MAX要强。
MAX各组电池的平衡能力又要强于HRB和花牌。
航线和悬停状态的飞行时间要略大于HRB 和花牌。
暴力和持久就犹如鱼和熊掌,看个人取舍了。

楼主:
昨晚睡前,用飞科达B6接并充板,挂上6组电池充,设置5A实际4.4A充电
一共用了4个小时充好。这次B6在隐藏菜单2中+10修正点电池总电压检测值
充好之后B6显示 4.17 4.18 4.17
充好电池如下
花牌 1、4.20 4.20 4.20  2、4.22 4.21 4.21
MAX1、4.22 4.21 4.21  2、4.22 4.21 4.21
HRB1、4.22 4.21 4.21   2、4.22 4.21 4.21

楼主:
因为下雨了,只飞了2组MAX
飞到报警
1组高空报警,降落时间长,略有过放,下来后电压 3.52 3.42 3.42
另一组低空报警,马上降落,电压 3.67 3.64 3.67

网友B:
:loveliness: 我已上当,220块在"_海模型"买了山寨,后来才买了2个正品,140块一个,不带适配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loveliness: 我已上当,220块在"_海模型"买了山寨,后来才买了2个正品,140块一个,不带适配器.

节哀啊,220买山寨是悲催了,现在山寨是87
山寨电池电压测量误差比正品大,用料也差很多,焊接也不行,正品焊点圆又亮,山寨的是灰色无光泽。

网友:
总结结果,感觉一模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