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飞了敏定塞斯纳后求3D机

楼主(2012-04-10):
现在想飞3D机 求推荐一款口碑好,好入门的3D机

网友:
求推荐 最好把电子设备搭配也一起说了

网友A:
电子设备基本可以用塞斯纳上面的 不要换的 最多换个电机 桨,要求高,换个金属尾舵机,其实无所谓,新手刚刚飞3D,没那手感,飞机只要是EPP的就行了,没有太讲究的!我现在飞的是模型的EPP YAK54 感觉还行,就是软了点,鹤舞天空出的实心EPP机翼可能更好点,但是价格贵点!

网友B:
现在的模友都是买成品机,可以自己动手嘛。